炸机日记2010.11.06抖舵或者干扰?问题已经发现,处理过程炸机!

楼主(2010-11-07):
这两天飞行中看到倾斜盘会突然抖一下,幅度很小,持续时间很短,
一开始以为有舵机抖舵,然而在地面检查的结果却是舵机全部好的,
于是怀疑有电线破皮或者接触不好引起瞬间失控现象,检查并重新布了线,
各插头接触部位用WD-40处理了一遍,但是并未发现破损和将断等隐患,
装完后试飞观察,几分钟下来各飞行动作没有异常,正心想难道故障已经排除了?
不料直升机突然大幅向右倾斜,由于高度很低,来不及反应飞机已经栽在一个花盆上,

回家修理后清点损失:主旋翼一副,桨夹球头B一个,横轴,主齿盘
在没装大桨和尾桨的情况下,再次运行测试,仔细反复观察,终于发现
原来螺距舵机在静态测试时基本正常,当马达转速较高,震动加大时,
会突然出现抖舵,由于抖舵已经好几天了,幅度越来越大,甚至死舵而失控!
马上更换问题舵机,故障排除。

这个故障的隐蔽之处在于跟干扰非常相似,以至于问题已经发现了,
但是处理过程走了弯路,最终没能避免炸机
幸运的是这次小炸力量不大,连副翼杆都没弯,损坏的零件程度也很轻,
所以能重现故障原因,不然会以为舵机是炸坏的,又把原因嫁祸给国产遥控器
--------------------------------------------------------------------------------------------------------------
以上描述特意省略了所有产品的名称,而专注与技术探讨和经验共享

网友:
幸好LZ还够细心。

网友:
    請問為甚麼會出現這情況呢?

是否馬達用電量大,突然電壓下降,影響接收機及舵機呢?

网友:
楼主很幸运啊。看来飞行前检查比不可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螺距舵机老化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螺距舵机老化的故障

  這個沒得預防的哦!要每次觀察,還可能飛行途中出事!
多謝指教

网友:
舵机是有寿命的,工作多少小时后就要多多注意了。。

网友:
引以为鉴了。

网友:
舵机到寿命了,450 还是250啊?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是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