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怎么接线啊????急

楼主(2010-11-07):
牌子是欣灵,型号是:ZD01 上面标的是:
AC=24V
1-2 AC24V电源
8,5-6延时信号
6-7 延时
3-4 输出
1 这个是断电延时还是启起延时? 我想接一个220v 灯泡怎么接? 1-2接在24V上,其它的接在什么地方 最好画个图
2 输出是几伏啊?这个是冲床上的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问供应商

网友B:
冲床:自动行程时间间隔/降压起动时延时控制!输入电源/延时常开/延时常闭。输出多少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