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721的卫星天线连接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0-11-07):
  求助,rd721的卫星天线连接线断了。怎么办!
插头实在太小,没有修的可能,想直接焊,三根线挨得很紧,自己技术又不过关。咋办?!!!

网友:
淘宝上有新的原装线卖,20多一根,山寨的更便宜,5块钱一根
想弄断多少根都OK

网友A:
卫星天线……
说实话,没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吗?给我个链接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一片金属夹头(应该是这么叫,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一片上面有很多小片,可以掰三个下来,在断掉的线头上再把金属夹头夹上,再插到塑料插座头里面。

网友:
我看过了,那是标准备的1,25间矩的白色插头,你去电子市场,单买线和插头(线两边已经做上金属端子了)线就原装那么长的1毛一根,插头买杜邦的也就最多2毛一个, 你一次性买个几十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星天线……
说实话,没什么用

 收卫星天线,断线的也无所谓

网友:
电子市场有带线的插头,很便宜的,买回来自己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