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1万元内买个铣床,什么型号好

楼主(2010-11-07):
想玩铣床 价格控制在10000元 要求有力有精度就行

网友:
买个二手的立卧万能铣 。

网友:
1万元内买个西湖7045铣床吧,    加1万多上个炮塔铣,精度高!

网友:
我的二手台湾铣床,9000淘的,加电子尺,加一个台湾二手的鹰牌虎钳,共1100块

网友:
二手台湾铣床?上图看看呗!

网友A:
 楼上数学比我还差~!

网友:
强烈要求上二手台湾铣床的图做为我等没米买新床之人的价格参考标准!

网友B:
有米最好买新的,精度会很好 米少留神二手机电市场 买工厂淘汰下来的 也许要修一下
我用三千元买了二台(调整一下 上点机油)一般玩玩基本夠用啦
小铣床(精度很好)

西湖40钻床(精度刚性差点)主要当钻床用也可铣一些较大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米最好买新的,精度会很好 米少留神二手机电市场 买工厂淘汰下来的 也许要修一下
我用三千元买了二台(调整一下 上点机油)一般玩玩基本夠用啦
小铣床(精度很好)

西湖40钻床( ...

老前辈的设备不错。

网友A:
 3000买了2个,你们都是关公啊,真能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买了2个,你们都是关公啊,真能砍~!

是李逵,双手一对车轮板斧

网友C:
其实买东西最主要适合自己

主要还是看来买干什么用的,
楼主不妨说说用途(买来玩,还是接活赚钱)、
存放地点(平房还是楼房--不能太重,有没有380电)、
使用强度(每天多少小时),
这样坛里的高手才好对症下药,
这么笼统地出主意往往不一定能达到你真想要得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数学比我还差~!

网友:
买二手炮塔

网友:
上面那台被地有台才开价2000

网友:
台湾铣床,正基应该是2号铣吧,9000圆

网友D:
上面的铭牌,中华民国产滴,应该称的上是正宗台湾铣床了吧

网友:
鹰牌液压助力的虎钳,买机的时候,JS说这个不给,等明天送个新的虎钳给我,当我不识货啊,哈哈,好在没上当,这个虎钳超好用。

网友:
拿回来就换了个Z轴走刀齿轮,台面黑黑的一层,不知道是铁锈还是油,改天拆下来去磨一下,我觉的DIY搞个2号铣差不多,有力也有精度,块头也不大,比普通3号铣矮点,工作台是1060*220的。手机拍的不清楚,哈哈,其实鸡鸡很不错。油漆也没怎么掉,叉车叉的时候却搞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米最好买新的,精度会很好 米少留神二手机电市场 买工厂淘汰下来的 也许要修一下
我用三千元买了二台(调整一下 上点机油)一般玩玩基本夠用啦
小铣床(精度很好)

西湖40钻床( ...

这上面台好,真好

网友:
借楼主话题,我有地下室,没380V电源,也想弄个铣床,那位高人给支个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看来买干什么用的,
楼主不妨说说用途(买来玩,还是接活赚钱)、
存放地点(平房还是楼房--不能太重,有没有380电)、
使用强度(每天多少小时),
这样坛里的高手才好对症下药,
这么笼统地出主意往往 ...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买来打算是玩的 主要能洗动不锈钢就行,要求精度。最好能把具体型号告诉我,比如西湖的好 还是西陵的好

网友:
点火器 ,去哪买的?看起来成色不错啊。那滑轨和丝杠磨的怎么样?

网友:
滑轨到是不错,丝杆用起来手感也不错,不过我看了丝杆好像没什么字号在上边,做工也比较毛糙,不像是原装的,估计是后来维修换上去的垃圾货,现在在找合适的好丝杆换呢。

网友(2011-04-02):
引用 楼主:
想玩铣床 价格控制在10000元 要求有力有精度就行

那的看你加工工件的大小

网友:
命苦啊!!为什么我就收不到一台好床子呢!!当地跟没本没有卖二手的!!

网友(2011-05-02):
太有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炮塔铣最小的是3号

网友:
我也想要炮塔铣床

网友:
估计是要开厂用,预算挺好

网友:
10000买西湖7045可能买不到了。
去年年底我卖7045,是整10000.
回来后毛病不少。。。。。。。。。

1,电机很垃圾,噪音很大。换!
2,丝杠XYZ都是间隙过大,撒谎。看来只能自破心换珠杠了。但是Z丝杠还没有办法处理,简单用AB胶粘了一个卡尺对付着用。
3,滑道最离谱,根本没有刮,貌似连轨道磨都没有做!看刀花就是铣了一刀!
4,M4的主轴,配的是M3的刀柄,还给了个套!这个太败类,精度会衰减很多。
5,夹头连牌号都没有!换!
6,底座,就是铁皮框子。换!
7,拉杆很细很细,顶六角帽子没用几天就掉了。自己做了,换!
8,售后还是很不错,就是电话没人接。

总结起来,如果有可能重来,再也不买这个牌子的东西了!7045很多牌子的价格都要比西湖低。。。。。。。
就算也是垃圾我毕竟平衡!

所以我建议有钱还是看好了下手买老机器。

网友:
升降台铣床!

网友:
现在什么都涨价,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买到什么好东西

网友:
10000的话弄个X8120不错。配齐附件可以干好多活。

网友:
1万元内买个铣床,太好选了,有多种选择,钱少了就只有一种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铭牌,中华民国产滴,应该称的上是正宗台湾铣床了吧

这铣床超过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