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

楼主(2010-11-07):
JR9X2中是否有
摇杆圆修正:
FUTABA称为swash ring功能

网友A:
没
据我所知:11X和12X有

网友B:
我看有模友说FUTABA在这方面完胜JR。。
T8FG的SWASH RING功能都比JR 11X 12X的强大。。
但是无奈自己没用过,不知道到底如何,貌似在11X里叫 CYCLIC RING( E-RING)?
召唤2款都用过的大大指教。

网友A:
JR 11X 12X确实有跟F控相似的swash ring,只不是FUTABA的是可调节的,JR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但确实有效,相对来说F的可设置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