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在三个月了!

楼主(2010-11-07):
入魔在三个月了,学习了装机调机和四面的悬停,虽然飞的还不太稳定
最近一个月连炸四次!说一下感受!
第一次:飞真机只会对尾!耐不住性子,拿出自己调好的真机开始悬停,起飞不到5秒,心理一慌,真接炸机!
第二次:在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后,苦练了一个月的四面悬停后在一次起飞!这次摇摇晃晃的起来了,呵呵,两只手抖的快拿不住控了,飞了一会赶紧的降落。。。哪是什么降落啊!跟直接掉下来差不多,还好没有炸机!
               在以后的日子机子飞的差不多也熟练一点了,胆子也肥了,手也不抖了,开始航线吧!结果是越飞越快,越来越来越远,看不清JJ姿态,直接炸机,损失惨重!
第三次:在模拟器练慢翻小跟头,练的差不多了,翻的很漂亮!真机上吧!离地不高,开始翻,翻到一半失速直接炸机!后来原因是控没有设置!原地小翻 要
                 打油门打到底,最小油门,但是没有了动力!没有设置3D?
第四次:昨天下午跟第二次犯一样的毛病,顶着太阳飞,飞的远了,看不清姿态炸机!
总结炸机原因一半都是看不清姿态而炸机!都是大圈航线!
最后问问大家飞航线的半径是多少米,飞直升机的时候有没有顶着太阳那一面飞!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有个前辈怎么和我说的吧!想玩直机,每一面的悬停要练满100小时!基本功非常重要,不要小看!一定要练到滚挂烂熟的地步!

网友:
我入魔刚好一月整,只会对尾悬停,正想练对侧,那个菜啊,进度真慢

楼主:
不知道大家飞航线最远是多少呢?

网友:
多远看你眼力

网友A:
谁说原地小翻要油门最低的?3D状态下油门打到底的时机不对对于新手可能失控的

网友:
我感觉: 450
直线航线最远大概左右各40米的样子, 高度大概10米以下.
圆周航线直径大概20米的样子, 也不感飞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原地小翻要油门最低的?3D状态下油门打到底的时机不对对于新手可能失控的

我是这样想的,油门固定最小的稳定转速!如果不设置3D是不是就没有了动力?如果油门设置过高原地小翻会不会过快!我在模拟器上翻是缓慢翻过来的!

网友:
慢,就一个字,克制内心的冲动.

网友:
首先玩飞机时,要背对着太阳;

其次,新手航线不宜太大太远,先飞慢的,然后飞快的,先小航线,再大航线。

网友:
楼主的速度很快

网友:
楼主好像路还没走稳 就开始跑了

网友:
我入魔刚好一月整,只会对尾悬停,正想练对侧,那个菜啊,进度真慢

这个不慢,但是一定要找时练习,楼上说的每一面100小时真不过分,对尾,你至少练习不说100个小时,200个起落我觉得也不一定够,    你什么时能把飞机操作到 1个起落 ,直机全部控制在20CM*20C的范围,对尾就算过关了,侧面,对头,都要做到,再来下一步

网友:
我现在直机  基本能1 分钟 呆在原地(飞起来啊,不是在地上呆的 ),你看不出来有任何位移,

网友:
等你到了翻了,等等,后面,你就体会到基本功扎实的好处了

网友:
想少炸机就慢慢来吧,先把基础打好,基础不好炸你没商量!
欲速则不达,一口吃不成胖子的~

网友:
 魔界真理:欲速则不达

网友:
以前每次炸机,同好们都告诉我,恭喜我
恭喜我得到进步了
现在同勉一下吧

网友:
入魔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练了多久。。。
现在还没弄明白控上的那些切换开关都怎么玩的。。。挣扎于哪个手是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