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自动返航的OSD,自动返航转弯时用的方向舵,还是副翼呀。

楼主(2010-11-07):
带自动返航的OSD,自动返航转弯时用的方向舵,还是副翼呀。

网友:
正常是是副翼好 也要看飞机了

网友:
带自动返航的OSD,有平衡仪的接副翼,没有平衡仪的最好接方向舵。

网友A:
独眼龙和老鹰树方向舵控制的回航,SKYlard用副翼和升降舵回航,FY-21的貌似与SKYlard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眼龙和老鹰树方向舵控制的回航,SKYlard用副翼和升降舵回航,FY-21的貌似与SKYlard类似

感谢。

网友:
飞宇的不错,是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