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900怎么感觉不好

楼主(2010-11-07):
新进了一个KDS900+N590套装,试飞时用的是KDS900+春天的S3471舵机组合,感觉KDS900锁尾的效果和KDS800差不多,甚至还不如KDS800。我手头450电直有几架,250电直一架,刚会飞对尾悬停,因为经验不足兼嫌拆舵机和陀螺仪麻烦,所以每架飞机都配有陀螺仪和舵机,现比较如下:450机A:DS760 + 春天的S3471舵机组合,锁尾那叫一个刚刚的;450机B: DS760 +MD922组合,锁尾可以,但不如A机刚,可能是因为MD922力气小的缘故;450机C1:KDS800+春天的S3471舵机组合,悬停锁尾效果和B机差不多;450机C2:将KDS800换成KDS900,+春天的S3471舵机组合,悬停锁尾效果比C机差,有自旋倾向;250机:JB001+ D90MG组合,,悬停锁尾效果一般,能锁尾但抖。后将新买的KDS900换在250机上,悬停锁尾效果比JB001好,有点抖,调整感度有改善,因为在室内飞打了桨没再飞。先前在450机上还试过JB001+S3471组合,感觉能用但不如KDS800好。也许是个人经验不足,不过感觉KDS900套餐有点配不上600元的价格,小小的个头用在250上还差不多,真不如多添几百买DS760。对舵机的总结是450电直配类似S3471,N590之类的大舵机比较好,力气大,锁尾效果比9g小舵机刚。不过我用过的S3471飞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坏了,很可能是电位器的原因(撕毁标签不给保修),好在淘宝卖家人品还行给免费维修好了。

网友:
我用感觉还行啊,也是套装的,锁得刚刚的

网友:
春天的S3471舵机质量不行啊。。。我的也是用没多久就烧了电机,修好后没多久又坏了,现在我懒得修它了。。。分析它易烧电机的原因,应该是金属齿轮精度不行,不够畅顺,电机受到的阻力很大--这点可以在断电时拧动舵臂可以试出,所以电机易老化。。。我觉得,锁尾舵机的齿轮最好用尼龙齿,断电时拧动舵臂要很顺畅的,这样的尾舵寿命会长些。

网友:
标题

我的450用上900套装怎么调都金鱼尾…无奈换上401后舵机还是N590就很棍一样…那个600多不知道怎么定义的

网友:
感觉KDS900陀螺不错,就是那N590舵机用了5,6个起落电机就坏了,换了个凯旋的电机,有10多个起落了,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KDS900关键在设定上。电路基本和GP750一样。设定参数根据飞机不同而设定。我感觉和GY601设定差不多。有设定盒还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