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雕刻机机身材料吧

楼主(2010-11-08):
有印象的:
木板
PCV
铝型材
铝板
铸铝
铁皮
角铁
钢管
钢板
铸铁
还有?
可能说不上哪种最好
但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这个希望能讨论清楚点

网友A:
铸铁做主体结构

网友B:
 还有大理石

网友C:
球墨铸铁怎么样??还有水泥混凝土。

网友D:
我的是铸铝的,很关心铸铝的性能
前一段时间在市场看到一个长宽300的铸铁平台,是否这就是球墨铸铁的?
老板说这比一般的钢还贵呢

网友:
跟着学习!楼下老师们继续!

网友E:
镁合金,内阻尼系数比铸铁还大的多,批量铸造成本跟铸铝接近
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都爱镁合金

网友F:
大理石可以考虑的

网友F:
大理石做底座、支架什么的,那是相当的可以

网友G:
铸铁——能吸收一定的机械震动而且有一定的强度,时效后不易变形。
钢管、钢板——有强度,加工后会有应力变形
铝型材、铝板、铸铝——只要不是纯铝就有一定强度
铁皮、角铁——比较软,做小机还是可以的
PCV——一般杂质比较多,材料相对金属有弹性,加工不太硬的东西还是得心应手的
木板——好木头还是比较硬的,怕水怕虫,要求不高的可以玩玩
做机架什么材料都可以,主要看你要加工什么

网友H:
这的确是个很纠结的问题,坛里兄弟都一致推崇铸铁结构.我买了根铸铁平尺,看了资料说,平尺不用的时候要用绳子吊起来,若放置不当会影响精度.一根量尺尚且如些,那机床呢?也吊起来? 百度到一些资料有说焊接钢结构精度比铸铁的高. 纠结啊!不知有人用钢筋混凝土或树脂混凝土做过没有?想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帖!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分别感谢才好。。。尤其是俺这样的新兵特别需要感谢一下

网友I:
A3钢好还是45#钢好?

网友J:
A3 刚性高于45,但45后处理比较好。

网友K:
有没人试过用电木板

网友E:
俺也给你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给你加分了

 小声点,会被人当做炒分的

网友:
用非焊接铁板结构,是不是可以不用担心内应力变形了?

网友:
“讨论下雕刻机下身材料吧”  --  靠,看花眼了!

网友L:
铸铁,不太现实,个别人会说很容易。

我准备用铁板,再线切割,再上磨床,数控钻孔

矛盾的是厚度,厚度大钢性好就是重量太大,不便于收捡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铸铁,不太现实,个别人会说很容易。

我准备用铁板,再线切割,再上磨床,数控钻孔

矛盾的是厚度,厚度大钢性好就是重量太大,不便于收捡

搞个厚铸铁的大方板,磨平,做平台
背面,画上纵横19路,你也玩这个吧?

网友(2012-11-09):
好像论坛里面还有一种混合型的,就是空心柱里面填充水泥或者浇注环氧树脂!-------------据传说也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