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转起来有嗒嗒的声音

楼主(2010-11-08):
今天吧两边侧板上的螺丝op成杯状螺丝后,用手转动主旋翼好像在大齿盘地方有嗒嗒的响声,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轴承坏了?

楼主:
没坏啊,不是很响的,好像转快了就没了,就是那种塑料件之间的声音

网友B:
齿轮的声音

楼主:
属于正常的声音吗??

网友C:
单向轴承 的 声音...

网友D:
是 咯咯哒 的声音 飞机要下蛋了 恭喜了 ~~~

楼主:
。。。。。晕,问了半天这到底是不是故障啊??

网友E:
遇到过
以前说明书没看仔细,尾传动轴上面的轴承未用瞬间胶定位,搞好就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