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E,还是会突然掉电,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0-11-08):
先说配置:北西YAK 54板机,油改电,双天4250 KV510,ZTW 60A 内置BEC(出厂缺省设置),3003舵机4个,次世代6S 2200mah,控是天地飞8S,接收是9通双天线。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只做小油门飞行没问题,我试过连续两块电只练习起降和航线,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吊机一分钟左右,曾经在吊机时突然掉电,机头朝下直吻地面,电机着地,电机轴弯,轴承损坏一只,奇怪的是飞机掉地后,发出刚上电的声音,即6声滴音显示检测到6S电和两声滴滴显示刹车关。
修理电机后,再飞时小油门一样没问题,吊机一分钟后小油门降落,又掉电,情况基本相同,这次注意到舵机有电,可以动作,紧急近降成功,这种情况连续出现三次,每次近降,幸亏运气不错,均成功降落,飞得那个紧张啊!
故障出现后均检查过电池、电调和电池仅微温,电量多的时候甚至在每个S均在4V以上,从来没有低至3.8以下。实在想不通原因,在地面模拟吊机油门量三分钟,没任何问题,再在地面小跑一段,问题又出现,突然掉电,电机失去动力,舵机正常,一秒后发出上电检测的滴音。

怀疑是信号延长线的问题,拔掉电调信号线,给接收机断电,能听到失去信号的滴滴声,再接上信号线就没有任何声响,现象不一样,故排除。为保安全延长线接头全部用线卡卡上,换6通的接收,还是没能消除故障,郁闷啊。

以上现象实在古怪,想破脑袋没有答 案,虽然卖家很爽快答应帮我测试,但是故障有点不确定性,上来咨询下有人遇到过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用乐迪2.4G 6通,试过2次也是在飞的过程中出现断电,因这问题炸了一台KT机,第二台机在飞时也出现同样问题,试着把油门减到底再来就又可以了,我的应该是电调有事。

楼主:
唉,难道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换电调试一下吧。

网友A:
曾经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机相同,电调是好赢的,后咨询好赢客服,答复的是:将电调启动模式设为正常,进角设为高,不过我的金翼YAK54也是电调堵转没了,还没有测试结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吊机应该都是大油门,大油门会不会电池电压保护了?次世代6S 2200mah这个电池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机相同,电调是好赢的,后咨询好赢客服,答复的是:将电调启动模式设为正常,进角设为高,不过我的金翼YAK54也是电调堵转没了,还没有测试结果,楼主可以试试

感谢您的指点,不过启动模式我也试过用正常(缺省是柔和),进角也改过高,都只影响启动,不改的话启动感觉有些困难,但是对问题解决似乎没有帮助。看来不只ZTW一家,原来HW也有类似问题,您修改后就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机应该都是大油门,大油门会不会电池电压保护了?次世代6S 2200mah这个电池行吗?

放电能力没有问题,我测试过地面80%以上油门(比吊机时油门量只多不少),三分钟以上,单片电压均在3.9附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电能力没有问题,我测试过地面80%以上油门(比吊机时油门量只多不少),三分钟以上,单片电压均在3.9附近。

如果还有别的设备,可以用替换法测试一下,比如:电调,电池,接收等,这样最容易找到问题。
地面带螺旋桨测试吗?如果是空转那没多大意义。我也是固定翼新手,我以前玩亚拓450还碰到过更想不到的:推油门,舵机开始乱抖,怎么都找不到原因,最后找到了,因为原装的皮带导致信号干扰,换了副厂的,一切OK,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C: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改进角以后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有别的设备,可以用替换法测试一下,比如:电调,电池,接收等,这样最容易找到问题。
地面带螺旋桨测试吗?如果是空转那没多大意义。我也是固定翼新手,我以前玩亚拓450还碰到过更想不到的:推油门,舵机 ...

谢谢指点,我手上设备不多,已经把电机和电调发给卖家,希望他能帮我找出原因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改进角以后好多了

我第一次炸机后就改了进角,问题依旧,感觉束手无策了。。。。

网友(2011-06-03):
我的小飞机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是突然断电 断信号 发现过是接收机掉信号  过了一会又好了  重新通电又好了  朋友的也出现过 发现是高频头松动 不知道楼主的朋友有没有在同一地点出现过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信号干扰?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电调温度过高,保护了...但是舵面依然有效...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我的F4U也出现过,在十几米的高度突然像石头一样一头栽下来,至今不知道原因,炸鸡后一试设备都正常,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