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KDS900 让大家明白

楼主(2010-11-08):
看到很多人都问KDS900怎么样,我不是高手,只会简单的航线,手上有个600NP套机里的GP750和GM730,感觉KDS900和GP750差不多,比GM730温飘要好很多!
拆开看看和GP750很接近! 大家看看!

楼主:
上图

上图

楼主:
上图2

上图2

网友:
字都歪了……

网友:
芯片都磨了,这样的厂家~~~~~~~~~~~~~~~

网友:
 我也在用KDS900.感觉还不错。不知道KDS900有没有山寨版的!

网友:
换个GY520标签可以当山寨520卖了

网友A:
这个陀螺是5根线?
怎么接?

网友:
LZ是坛子里第一个开KDS900的人, 看起来的确与GY520很象,但传感器型号是与GP750/780一样的,性能可能也与它们差不多吧,好多人讲传感器不是首要的,而是软件程序,我不同意,象国内的730用了ADI的传感器,就超过了同时期所有用春田传感器的陀螺,而到现今有哪一款强大的软件程序能不用好的传感器,仍使用村田或EPSON的低廉传感器确性能强大的,所以陀螺的性能,传感器是基础,而软件是使其功能充份发挥的关键,所以现今国产陀螺只要用了ADI的传感器的,其性能都是与401相当或更强的,而用廉价传感器的陀螺就是软件再强也是低性能产品,FUTABA的软件是一流的,它也不敢用村田的传感器,而使用SSS的产品,SSS是专门产陀螺传感器的其同价位产品的性能是超过AD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是5根线?
怎么接?

陀螺都是5根线的。

网友:
LZ拆的只是传感器部分。

楼主:
不是5根线,是7根线分成3根和4根,3根的到接受,4根线分成一个3根插座接舵机和一根感度插头到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