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手一个选择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我是新手,想请教老手们一个选择遥控器的问题,有点初级啊,呵呵,我想问问这个遥控器之间价格和性能的区别,举个例子,JR遥控器,DSX7 DSX9 11X 12X,他们之间除了通道数量差别,或者是油门曲线更多,可以调得更细腻以外,还有其他区别吗?例如,DSX7与12X在遥控距离上,发射信号精准度和速度上有区别吗?例如一个飞行高手,用DSX7遥控器,还能做到完美的动作吗?因为不是搞航拍摄影,所以用不到那么多通道,想用DSX9,但是总感觉有点浪费,所以就问了以上的问题,请高手们帮着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喜欢JR的话,可以去看看世界比赛的视频,,大师们都用的什么控。。

DX7SE 较多。。。或者也可以选择DSX9哈

喜欢FUTABA的话,,现在T8FG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高档的控做工、功能、手感、稳定性都比低端的好。新手一般选择DSX7就够用了,用DSX9更好,一步到位,好多年都不用换控了。

网友:
啊哈,没发现楼主是沈阳人咯。。。

我也是辽宁的哈

楼主:
呵呵,那好,以后一起去飞啊,我就是不明白,还有什么区别,值不值得上DSX9,9个通道,用不上啊,还有什么绝对的优点没有,遥控距离远啊,还是更精准啊,快速啊

网友:
X9  比 X7 功能强大。调整方便。。。

楼主:
功能强大...当然强大啊,一个DSX9相当于两个DSX7的价格那...主要是本质上有没有会影响飞行效果的差别,调整方便是什么意思啊?JR的界面不都一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强大...当然强大啊,一个DSX9相当于两个DSX7的价格那...主要是本质上有没有会影响飞行效果的差别,调整方便是什么意思啊?JR的界面不都一样嘛...

飞行不靠控,靠手。。。

塔里克飞的那么精准不也是X7吗  ALAN不也是吗。。。

楼主:
也就是说,其实DSX7跟DSX9在做3D的本质上,基本一样,没有不同,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其实DSX7跟DSX9在做3D的本质上,基本一样,没有不同,可以这样理解吗?

差不多啦。。。关键就是手。。。。  对,没有不同。。

网友:
选控关键是看功能是否齐全,调整是否方便,一般通道多的控以上两方面都会好一些,有时候即使是只需要四通道的飞机也用9通道遥控,主要是为了功能强大和调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