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专业点的问题,18号硅胶线最大耐流多少A?

楼主(2010-11-08):
用在工业用的行车上,380V的行车(小型吊机)电源线可以吗?

网友:
这是参考数据,至于能不能耐380V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电气上一般用平方毫米来代表电线型号,有计算公式。
导线截面积与电流的关系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这点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不过电气上对发热量要求比较严,模型上线路短,我看似乎可以放大些。

网友:
就是电流密度问题,线径小,线短,没有外包扎物时电流密度可以取大些,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