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调能带动2个无刷马达吗? 在一块电池的情况下

楼主(2010-11-08):
2个2212 1400v马达   电调30A。 刚试了2个电调一块电池 有一个马达不转 结果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又买了个马达回来,在试 结果电调烧了,2个马达没事,说明不兼容啊。所以只能用一个电调带2个马达,这是最后一种方法了,试了下可以转  没敢全油门,怕30A过载,是不是用个60a的电调带2个2212马达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恐怕不行吧?一般用2个电调,2个电机。因为是电机是三项的,我个人觉得似乎不行。

网友:
占位置,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2个电机不能这样简单的用一个电调 造成启动困难或者烧东西 要2电调各带一个。 一个电调电源线红线断开,然后用Y线并联到油门通道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 30a 电调带2个2212马达

可以工作 试了2分钟 低速运行 电调有点热 但是在正常范围内 到底行不行的通呢 ?????

网友:
慢慢转应该没事的,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还是两个电调吧,如果并联电机能运行,但电阻会变小,电流过大,容易烧电调啊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但是电机*2的结果是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加大,所以电调的功率也要加大。

网友:
你的第一种方法是不是用两个电调带动两个马达?这样应该完全没问题吧,你该不是把两台电机也并联了,或者电调的输出线并联了?这样恐怕就要烧了。

网友:
有人做过试验,可以转,能不能上天就不知道了。再就是有烧电调的钱,为什么不多买个电调呢?另外,电机烧了自己找点铜线绕一个,何必买呢,电调烧了,自己找几MOS管换上,也没必要去买

网友:
我也在准备搞多发,不知如何连接?有无连接示意图?

网友:
我以前作过试验并实际飞行过华科尔的波音747 双马达飞机,2个好楹30A电调,驱动2个相同的辉盛kv 1720马达(7X3),接收机为futuba RF 136(不用剪任何线),一切正常。
本论坛有我这个试验的飞行照片,感兴趣的可以搜索。

楼主: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2个电调 就不合适

我用的2个电调2个马达 开始就是正确的连接方法 但还是把马达烧了 结果换个马达回来 电调又烧了 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池容量小啊 2200毫安 20c 啊 飞机说明书上也是这么配备的,就是连接方法有问题;电调连接各自的马达 电调用y线连接接收器,2个电调在并联在一起接到电池上 我是用两个电调的正负级直接焊在T插上的 都没问题,开始的时候也转 一会儿就马达就烧了 还没用的。真郁闷

网友:
从原理来看是不行的。无刷电调需要检测电机的相位来决定下一个动作,不是用齿轮并联的两个电机,负载不完全相同,相位肯定有差异,这时电调不管按照哪个电机的相位作出判断,都会烧了另一个电机,因为相位不正确。

网友A:
一个无刷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 不行的,绝对的不行!!!!
通俗点说:对于航模无刷电机,这种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电调里面的CPU要检测电机的自感电动势,来确定转子所处的位置,进而切换相电流。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更别说两个完全一致的电机了。两无刷电机,两个位置信号,造成电调错误换相,增大发热量,严重烧掉驱动MOS管,冒烟。。。是有刷电调,有刷电机并联就可以,顶多就是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所以,最好是两个独立电调,其中一个电调剪断红线(这条线是输出+5V给电调和舵机供电的),然后并起来(Y线),4楼板凳说的没错。他说的启动困难就是因为电调检测不到正确的转子位置,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是最难的。这时候的转速低自感电动势很弱,电调一般都要按时序驱动电机,瞎蒙电机位置,转速高到一定程度时,才自感电动势才比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无刷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 不行的,绝对的不行!!!!
通俗点说:对于航模无刷电机,这种无位置传感器的电机,电调里面的CPU要检测电机的自感电动势,来确定转子所处的位置,进而切换相电流。世界上没有 ...

怪不知得…无刷电机慢速那么差

网友:
必烧,完毕

网友:
我一直用两个好盈60A电调驱动双涵道飞SU34,用Y线连接信号线,但没把其中一个电调的BEC断开,至今飞行正常。

楼主:
决定还是买2个大的电调在试试 40A的

希望能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