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经济简单的舵机一致性测试架?

楼主(2010-11-08):
怎样做一个经济简单的
舵机
一致性测试架?前辈们指点下迷津吧!在下在次感谢了!

网友A:
弄个架子表上角度, 测下最高和最低角度一致性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B:
测哪方面?反应速度?扭矩?还是别的什么?
我是用单片锂电+升压电路+舵机测试器,挺好用的。程序可以自动发出极限位置的信号,舵机跟着摆动

楼主:
我想测它的速度!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4节五号电池给舵机测试器供电,然后把舵机并联
要么就买GWS的专业测试器,还可以测转速

楼主:
这样不精准,肉眼看不到细微的误差!

网友C:
要精确,要高质量估计就没有什么经济简单的了。

网友D:
原帖由
陈鹏
于 2010-11-10 10:40 发表
这样不精准,肉眼看不到细微的误差!
看来只能自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