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米大赛破处亦喜亦忧

楼主(2010-11-08):
配置:双天4250(KV510)+好赢60A+6S2200mah+14*7
不会贴视屏,给个链接地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eNny1vzv1w/
水上起飞是第一次,没经验,请玩水机的朋友指教
感觉是动力不足,达不到起飞的速度,另外,水鞋也进水了,加速就跑偏,所以没飞起来。

网友:
我也有一架182。翼展只有1.4M的。水鞋和你这对一样大,在水上没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双天4250(KV510)+好赢60A+6S2200mah+14*7
不会贴视屏,给个链接地址:
http://www.tudou.com/v/qeNny1vzv1w==.html

网友A:
带浮筒的大水机,必须要保证配备的动力能超过1:1,否则在没有风的天气很难在水中起来。
我那台2820电机的大赛,是用11*7的三叶桨,动力勉强超过1:1,在没有风的天气,也不能算
是很轻易离水。
还有看你的浮筒会进水就估计完全没有对浮筒优化,160元那对30级eps浮筒?如果是,首先
要用704把浮筒的接口全部封闭,一点水都不能进去,浮筒里面是空的,只要会进水,很快飞机
就会增加200-600克以上的重量(水是很重的),那样,动力就会严重不足了。确定浮筒不会进水,
动力超过1:1,还要留意桨的螺距,螺距小的桨不能提供足够的速度让上单翼的机有起飞的升力。
大赛要离水,1。6kg的机,至少要30公里以上的时速。1。9米的大赛翼大了,估计也是差不多。
还有,eps epo的浮筒,在动力吃紧的情况下,下面的水阻力是很大的,虽然用手摸,你会觉得已经
做得很光滑了,但在1:1动力下,如果浮筒不能在水面起滑,好似石头打水飘那样,找薄胶片粘到
eps epo浮筒下面去,水机离水的重要一点就是起滑,如果不能起滑,硬拉起来,十有八九也是一离水面
马上失速载水。
你看看我的大赛下面,也是贴了胶。

网友:
楼上讲得太详细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也没离过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讲的如此详细,我的大赛在水中的起飞重量在3200克以上,要想离开水面,的确要下一番功夫了。

网友:
漂亮的多功能水机,啥时候优化完,发个水上起飞的视频啊:loveliness:

楼主:
啥时从水上飞起来,一定发视屏

网友:
LZ用的是仿APC桨吧,正宗APC桨拉力还会大点,A数也小

网友:
水机 电调等最好做一下防水 用避孕套两头扎一下

有条件的要备艘RC救援船 毕竟水机一般沉不了

不然就只能望水兴叹 提控回家了

网友:
启迪店原配的桨和电机3647 kv700,仿APC14X7,4s,拉力只有2.36公斤力,电流41安,我换原装的APC,拉力2.4公斤力,电流36安。

但按照1:1的理论,飞水机版本不行。

如果双天4250 kv510,6s,原装14x7 APC桨,拉力3.4公斤力。飞水机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好大的飞机

网友:
这个1.9米的大赛做工怎样?
关注

楼主:
这个1.9米的大赛做工非常好,完成度也高,只要装配正确,起飞时无需太多调整,就能正常飞行。

网友:
昨天看了LZ的视频,路基起飞时动力充足还有富余,但水中起飞动力受水的影响很大。
个人觉得除了水鞋的问题,还会不会是电机的功率和桨的问题,看了看双天电机的参数,4250 510KV的电机功率是900W,推荐使用14*7或15*6的桨,5050 KV450和350的功率都是1250W,但没看到推荐使用的桨,用15*8或15*10不知可否。
请老模友们帮忙看看5050电机可否使用,应该怎么搭配桨。
明年要和朋友上此机,十分关注中。

网友:
泡沫机用50级电机,好像过分了点儿,一般50级拉力都在4.5公斤往上,5.5公斤差不多,我4公斤大双翼,6公斤中航玻璃钢塞斯纳,分别用的5055,和5065电机,兴耀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浮筒的大水机,必须要保证配备的动力能超过1:1,否则在没有风的天气很难在水中起来。
我那台2820电机的大赛,是用11*7的三叶桨,动力勉强超过1:1,在没有风的天气,也不能算
是很轻易离水。
还有看你的浮筒会 ...

水机的滑行阻力比陆机大没错,但是也没必要夸张到非要1以上的推重比。飞机一大,阻力增加的很快,为了增强推力去换更大的电机和电池,又进一步增加了重量,可能会进入恶性循环。我以前飞的小水机也就将将0.8的推重比,在水面起滑很轻松,倒是有一点被粘在水面上的感觉,拉杆小了起不来,拉大了一点就接近45度角爬升。照这么说真机的推重比只有0.3~0.4,是不是在水上当船跑的份都够不上?

网友:
小水机.浮桶跟水的接触面小,所以不需要1:1的动力都能把飞机从水上拉起来,例如我的小赛水机用xxd2212 kv1400的电机,xxd8040,xxd8060,xxd9050均可以轻松拉起.

装备2200电的时候,全机重850多克,推重比达不到1:1,况且还不是全油起飞.关键就是起滑,只要能拉到起滑,就能起飞.

但大赛级别的机就不同了,带着那个40级以上的浮桶,跟水的接触面大,没有1:1的动力,没有风的天气是很难很难顺利起飞的,有风倒是可以.

1:1的动力要求对于大赛浮桶机,还有冠丽的那只a5(很多人都飞不起那只水机),为的是保证在没风的天气里面,为起水动力留有余地,这两款机我飞过的结论

就是,都是属于浮体跟水面接触大的机,而动力往往又是按照陆地机的配置,所以很多人失败.反正我是处理好浮桶下面的光滑,再提升动力到1:1,双管齐下,

保证离水的飞行质量,这些1.5米以上翼的机,动力不够硬离水,后果只有马上左或右倾斜失速炸水.

真机方面不能全部跟模型来比较,塞斯纳真的水机,也不可能在30公里的速度就能起飞.而模型的赛斯纳也就是30公里左右速度

起飞,如果动力能在水上面把飞机拉到这个速度,也就能起来了.再对比到小塞斯纳上面,它的起飞速度要求比大赛更低.估计是15公里

左右.
但是,到最后,我只能承认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好好钻研大赛级的机,是否一定需要1:1动力才能起水.毕竟我是个玩家,我只想玩飞机.
当我的2820电机用3s电拉不起大赛水机的时候,我就换上了4s电,把动力从0.8提升到1:1左右,就能起水.前提是,我已经处理好重心问题,
浮桶密封问题,浮筒底光滑度问题,我剩下的办法,就只能从动力方面解决.

贴一个我飞小赛水机视频,动力肯定没有850克以上,没有全油,但仍然能短距离拉起.

引用 网友B:

水机的滑行阻力比陆机大没错,但是也没必要夸张到非要1以上的推重比。飞机一大,阻力增加的很快,为了增强推力去换更大的电机和电池,又进一步增加了重量,可能会进入恶性循环。我以前飞的小水机也就将将0.8的推 ... [/quote

网友C:
有些晕了,自己浅显的航模知识已经严重不够用了。
有朋友说50级电机有些过了,4250配1407动力又不够,唯一我能想到的是改用14*7三叶桨,这样在不增加80多g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不少推力。
还请高手们畅所欲言。

网友:
看ba给出双天马达的拉力数据,有3.4kg, 楼主自己说他的机重3.2kg,那么电机是够了,剩下的就是处理浮筒的问题了.

处理好浮桶问题后,如果还是起不来,或者该换个螺距大点的浆,可以把飞机拉得快一点,保证在水面能跑到升空的速度.

反正我的水机,大赛,a5,北极星等,下水前都先保证有1:1动力,那么依靠动力,可以解决掉由于重心,迎角,天气,浮筒处理瑕疵等等

未能完美的因素.当然,前提是这些不利因素你都是基本解决,只不过是不太完美的情况,而不是相差太大错误的设置.
引用 网友C:
有些晕了,自己浅显的航模知识已经严重不够用了。
有朋友说50级电机有些过了,4250配1407动力又不够,唯一我能想到的是改用14*7三叶桨,这样在不增加80多g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不少推力。
还请高手们畅所欲言。

网友:
漂亮的大水机

网友:
:loveliness: 看了你的水机,你起飞时没有放禁翼。。。你将禁翼放下有助增加升力。。

网友:
厉害!还顺带飞个鸟

网友:
25楼延长尾舵入水控制方向挺不错的。不知道在空中有没有影响。
我在水面上只飞过三栖怪,感觉必须要起滑才能起飞的,起滑前很慢,而且需要大动力才能起滑,但是起滑后减低动力,依然在起滑状态,所以我觉得你的大水机也许动力就差那么一点,达到起滑点,速度是质的飞跃,那就能起飞了。另外,没有水舵?方向跑偏也可能是不能起滑的原因。不过我看你的飞机在水面速度挺快了。按道理动力应该够了。

网友:
25楼感觉基本是把机吊起来了.动力太强了

网友:
浮筒安装位置很重要的。浮筒台阶只能在飞机重心靠前一点,靠后桨会打水,太前会很难离水

网友:
是传说中的广东话么?呵呵

网友:
我有一只1.5m 的EPP大塞水機,推重比如果一定要大於 1. 否則一定離不了水。
原因: (1)浮筒和水的接觸面比機輪在跑道上的大。阻力比陸上的大很多。
             (2)在水上起飛,螺旋槳很大機會打到水汽。就會降低效率。就起飛功率要打折。

网友:
在上世纪我做一架桐木构架水上飞机,泡沫塑料浮筒21级电热发动机,有点可以肯定绝对不到1:1,顶多三分之二出头,可能我人品较好,每都轻松起滑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