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水机,水机中的战斗机。。。。。。。标题要长

楼主(2010-11-08):
抽空做了一台涵道北极星 很好飞的一台飞机,起飞重量527克   3S 2200MA 电池 黑旋风64涵道KV4800
忘带DV了,手机拍摄视频画质惨不忍睹,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等等补上  编辑了N此说我标题没输入,我晕

楼主:
 终于发帖成功了  发了N此说我没输入标题或者内容,我无语了

网友:
LZ,起飞时没有水进到涵道吗?

网友:
好爽的配置,明年我也要弄。

网友:
顶起,不错,比大赛斯纳加水脚容易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  机身全部用704硅胶做了放水处理   飞了3快电池下来屁事没有,下次争取用DV拍一段清楚的给大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机身全部用704硅胶做了放水处理   飞了3快电池下来屁事没有,下次争取用DV拍一段清楚的给大伙看看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试用涵道在船上,稍有些浪涵道就“呛水”。

网友:
好东西  改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
画质的却惨不忍睹啊

网友:
画面虽然太差,飞机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函道怎么固定在机背上? 仅用胶水还是其他的办法?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第二张图   黑旋风涵道桶外面有两个小耳朵,我在上面打孔然后锁了个螺丝进去,然后AB胶固定,用塑料卡固定在KT板上

楼主:
如图所示,注意看其他的图片,涵道的位置下面有一根碳片的

网友:
飞机不错,视频除了起飞之前还行,之后就一塌糊涂了,改天上个清晰的视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答复。再多问些问题:

那个塑料卡看来像是信用卡一类的, 对吧?
两个耳朵是各安装一片(共2片)吗?
卡片是整张“种入”机身吗?
碳纤片是与塑料卡平贴,用来避免卡片过软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像信用卡那样的塑料卡
一张卡片掰成两片 左右各一片
碳片直接垂直的嵌在KT板上 然后把卡片上的那个口子卡在碳片上 把卡片固定好就OK了

网友C:
lz牙不错,裁胶带不用剪刀,请问纤维带也是咬的吗?

网友C:
上一段清晰一点的视频
广州大学城水机爽飞

网友D:
院长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E:
顶。。。。。。急等清晰视频!

网友F:
好手艺!楼主小牙很锋利呀啊!

网友:
支持! 水鸡中的战斗鸡

楼主:
 大家莫急 星期天我再去拍一段清晰的视频上来

网友G(2012-06-21):
顶啊………………好鸡鸡

网友H:
飞机与拖鞋同照。

网友G:
请问涵道水机的翼展是多少??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