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该用什么陀螺呢?

楼主(2010-11-08):
飞450 该选什么陀螺呢?
GY401老产品了 现在高仿的具多
GP750听说比401好
GP780听说用大机好 用在450上金鱼尾
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GP780,没金鱼尾的飘过

网友:
0704到780都可以,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750 和401 好调

网友:
还是买个真的401。

网友:
2个方法:
A 多潜水
B 越贵越好

780金鱼尾是 飞机或飞手的问题 不是780 本身的问题 780很好 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
GY401 是最实惠的选择 好用 不贵 配个好舵机 很不错
GP750 还没看到有假货 放心,稍微比GY401贵点点

这2个都在用,很好用。

GP780 听说功能强大,但是不好调整 没有用过。

PG800 也不错啊 也在用。

还有一些便宜的比如KDS800  有点温漂 ,能飞,没有GY401 稳,GM730 也不错,不过难受到,价格只有GP750 的一半

楼主:
我用的就是730 有点微飘 不是一直飘  是阁个几秒想左飘一点点 1分中能转45度的样子吧
尾舵是262   想换个好点的 看看还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M730
                      哈哈!同用!在用!

网友:
用GY520吧,自旋比401稳定多了,价钱也高不了多少~

楼主:
看上GP750了

楼主:
GY520  用300一下的舵机 都对不起它

网友:
别kds800  我在用  真的 ····

网友:
只学习不争论!

网友:
780或者750,因为有中文说明书,不过GY 520也可以 有个设置视频可以看看

以上3种我都有,我觉得都可以,不过我目前就悬停 小航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