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E头轻求解

楼主(2010-11-08):
我的GW2 50E油电混装版,我装4250+6S2200(410G)+13。6寸APC桨+4个标准3003舵机,现将电机安装架和电机后面分别塞满了锣母向前移但头轻依旧,坦白说现在装好2260G,要加到重心(98MM)至少得加重400G,天呢,成恶性循环了,别人偷轻我偷重(桨罩里我挤满了热熔胶估计30G+-),电调我都移到电机的正下方了,可。。。。

网友:
最大可能的把电机往前移

楼主:
已经最大化了,再移头罩都盖不住了

楼主:
要是不要头罩我能移到让你看不出哪是机头哪里是机尾

网友A:
这个无解了  我记得尾巴的2个舵机好像是在中部的

要么把尾轮去掉 改成钢丝滑撬的

要么尾部扣孔减重后重新蒙皮 尾巴减几克意义重大

要么挖头罩的中孔 使4250电机伸出头罩外

但是以上所有方法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还是推荐纯电动版吧 油电两用即使重心改好了

2.2KG玩50E也太重了

网友:
前来吸取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解了  我记得尾巴的2个舵机好像是在中部的

要么把尾轮去掉 改成钢丝滑撬的

要么尾部扣孔减重后重新蒙皮 尾巴减几克意义重大

要么挖头罩的中孔 使4250电机伸出头罩外

但是以上所有方法都要付出惨 ...

正在用我的手术刀给它做手术
后面开始打加起来没有两克的镙丝主意了
今天试飞有了上回30E的经验帮助不小,上去纯滑翔下来的,加油玩不住乱窜

网友:
这重量我觉得倒不用担心,我的50E  飞行重量是2550克,一个朋友的也有2800克,照样蛇滚,吊机,改天我把朋友那2800克的飞行视频发上来

网友B:
并多一组电池到前端可行否

楼主:
经过不懈123 321努力,现重量为1350G,重心现位于碳管再前2MM左右 ,虽没有达到标称前缘翼根98MM,也相去不远啦。至此,准备今天告一段落,明天抱必死之信心让它去天上给我找答 案
累呀,哪里是玩飞机,分明是给飞机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多一组电池到前端可行否

正在考虑,那样前端重量要+400克了,行肯定行,但那重量让我好不难过。我在桨罩里打了30克左右热熔胶:loveliness: ,杠杆原理下那里30差不多快顶上一节1500MAH电池的份量了呢 。现在起飞重量1350G

网友C:
调整电机拉力角度比你说重量配平好,如果本来是电动版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飞机按照hacker电机电调来设计的,而国内的电机和电调同价格会轻点,我的飞腾也是这样,只能调节拉力线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机拉力角度比你说重量配平好,如果本来是电动版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飞机按照hacker电机电调来设计的,而国内的电机和电调同价格会轻点,我的飞腾也是这样,只能调节拉力线角度了

这主意倒是妙,基本上没想过,玩SU37时倒是象征性的比了比拉力线。明天战后考虑该方案(头轻应该是电机向正下方倾斜个两度角,对吧:lovelines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机拉力角度比你说重量配平好,如果本来是电动版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飞机按照hacker电机电调来设计的,而国内的电机和电调同价格会轻点,我的飞腾也是这样,只能调节拉力线角度了
通过拉力线调整出来的平衡 你倒飞试试

网友:
油动飞机都太结实了 因为油机振动大 不得不这样

电动版的不用在头部弄那么厚的层板

其实很多特点上 油动和电动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飞行器不管怎么样 都不是火车 减下每一克都是有意义的

较低的翼荷

对于3D可以获得较好的失速性能

对于一般的飞机 重量轻 留空时间都会长一些

另外飞3D 对动力裕量要求是比较高的 最好有1.8以上的推比

我很多帖子里都声明了 3D并非只是吊个机 如果要吊机 直接买个LAMA电直就是了

网友:
恩,要滚起来,翻起来,甩起来

网友:
补充一下,原地的

网友:
要是我就把电池换成6S/3300毫安时,飞机用拉力线配平在动力变化的时候是要出问题的,宁愿头重一点,可以把电池放到电机架上,最大限度的增加头部重量,尾钢丝拉杆换成碳纤,还有机尾的尾翼固定螺丝等,有的可以换成碳管,有的有环氧直接粘了,把螺丝也省了

网友C:
我的飞腾加了配重很多还是头上抬,现在只能调整拉力线,倒飞就带点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腾加了配重很多还是头上抬,现在只能调整拉力线,倒飞就带点杆了

你又买飞腾了?
我觉的飞腾除了配件差之外30E的很好飞呀,我修好后觉的还是飞腾的刚合适,我用3548+3000MHA25C电池,毕竟是标准电装,重心很好找才对的

网友:
不到你升降和方向舵机的安装位置,解决配重最好是电池要不然真是亏。

网友D:
50E 3d机的话,电机配小啦,电机配大一号,电池可以配3300,这样的话重心刚好,2500克以内的重量对飞3D是 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C:
偶就是原来的飞腾,你用3000的电池?我用2300的电池,或许这个导致我头轻了,现在不想搞30e,想搞个2米级的f3a

楼主:
今天车子没在家,结果没飞成。倒是抱着刚修好的飞腾30E去爽了一把(还是小的好,骑摩托车一手拎起就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E 3d机的话,电机配小啦,电机配大一号,电池可以配3300,这样的话重心刚好,2500克以内的重量对飞3D是 没有任何影响的

本想配4260,后来看看我电池多是20C 2200 ,后来一算4250+13。5桨刚好44A,在电池的放电峰值上,所以就整了这套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就是原来的飞腾,你用3000的电池?我用2300的电池,或许这个导致我头轻了,现在不想搞30e,想搞个2米级的f3a

呵,你的还健在呢,我的已经摔到不行,买了蒙皮刚修缮一番,让人高兴的是性能不减,品相差了些
今天玩飞腾30E全速俯冲一个猛拉杆,听见飞机老远都有动静,吓我身冷汗,后来发现虚惊一场,此机不枉老夫修它几天

网友E:
还准备入手50E的呢!AFR的头轻吗?准备4250+6s2600电池+标准舵机!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准备入手50E的呢!AFR的头轻吗?准备4250+6s2600电池+标准舵机!
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你有比我更好的电池支持,建议还是用4260,重了80克,但感觉性能上提升不少,不过翼载荷大了。另外就是我现在是GW 2虽然采用了4250电机,但我要自己加配重更划不来(重心ARF在98-100MM),ARF和我这款的重心位差不多,但只要油电混装重心肯定偏后,所以还是4260更好些,电池用大些,桨可以14X7桨+,桨效更好些。所以觉的也蛮划算。娄似这种机子就算不做任何改动都要2200G+(用4260起飞重量应该在2400G左右),除非你用贵的中小型进口舵机而放弃经济型标准舵机

网友F:
我的50E配了接近400g的重!飞起来很爽!不要舍不得配重。那样付出的代价更惨!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2个舵机移动到机舱中部。
用碳杆做拉杆
50E的内部实在空间巨大。

楼主:
呵,我的50E经过努力已经爽飞了,加了30克左右配重(桨罩里打了20G热熔胶,移电机位加了20克左右的镙母),重点把电机拼了命的像前移,现重心GGG!我配置是2200MHA6S电,13。5寸桨,4250双天电机,4标准舵机(副翼辉胜5010,升降和转向FUTABA3003)
另外喜欢刺激的朋友还是玩30E吧,这50E太稳了,没味道
降落时我都纯滑翔,简止就是飘下来的,稳到没味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50E配了接近400g的重!飞起来很爽!不要舍不得配重。那样付出的代价更惨!

加太多了吧,我只加了30G左右还是用的2200MHA6S电,主要是通过加镙母把电机往前伸(头罩基本没动大手术,电机不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2个舵机移动到机舱中部。
用碳杆做拉杆
50E的内部实在空间巨大。

经过我的努力,发现只要把电机前移到机罩尽头,稍加一点配重完全可以了,不用改结构移舵机,第一影响美观,第二你得用多粗的碳管,不然力效那么大的尾翼小心碳管不支

网友:
那到底是用4250,还是4260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努力,发现只要把电机前移到机罩尽头,稍加一点配重完全可以了,不用改结构移舵机,第一影响美观,第二你得用多粗的碳管,不然力效那么大的尾翼小心碳管不支

我的飞腾一直没摔过,我感觉固 定 翼比我飞直 升 机轻松多了,有时间可以纠正错误,所以没摔过,我的30e如果加配重上次加200g都不行,就调整了下拉角度1度多,平飞差不多了,倒飞需要带杆,没办法,飞腾原配要求hacker电机电调,比我们的双天好盈都重,大概要重150g,而这些重量全部集中到机头,我的element f3a尾力臂很长,机头的重量要平衡需要很多配重,而且原厂机轮太垃圾了,我换了机轮,这样尾部重量又增加了,所以肯定机头轻了,加配重对30e影响较大,对50e影响很小,我现在飞飞也不错了,懒得动了,反正就倒飞到位带杆,我不习惯机头朝上,所以也凑合了,30e也可以做到飘下来的,我现在降落就是飘下来的,只是没法做到短距飘下来的,上周我试了一下襟翼和空中减速,效果不错,似乎可以做到短距降落

网友:
arf的飞机让人会提心吊胆的,那个起落架太脆弱了,稍微一来就完蛋

网友:
今天晚上把2个舵机挪到机舱里了。重心立马变好了……
用了4毫米的碳杆和球头做连杆,我想够硬够精确了。
明天上图。

网友:
应诺上图

很骚的黄鸡鸡,50E 舵机大挪移 - 电动固 定 翼航模综合讨论区(F3E)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663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