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求教!

楼主(2010-11-09):
本人纯新手,从没接触过航模,现在刚练丘比特V3,感觉不错,就用原厂带的
充电器
(想手机线充那种)是充电太累了.听别人介绍B6还行,特向前辈们请教:
丘比特V3
电池
是7.4V 2S的,想买个平衡充,帮忙推荐一套.
要求:1,能同时冲多块电池,
2,以后能充450等大电直
3,物美价廉
谢了!

网友A:
沙发
想同时 冲多块 没必要 买个功能完善的山寨B6就可以了 可以冲多块的 只有X5了 不过只能冲2S 和 3S 平衡也不好 有米就UNA6+保姆 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买什么充电器,要看LZ你以后准备怎么玩了,你要是最大想玩到450,那就买个 power A6吧,B6精度不行,就不要买了,呵呵
不过再说一句,你现在装一个亚拓的450,,,i vk 不如装一GAUI 的425划算, 425那大飞机装下来,比450飞机还人便宜,而且精度相当好
唯一有一点,就是425的电池比较大(大飞机么,电池当然也大,肯定也贵,呵呵)
LZ如果你真想练技术的话,就上大飞机,好飞多了,
如果准备上425之类的大飞机,,至少也买 UN A6之类的,要不你以后还会在充电器上花钱的

楼主:
学习了
多谢楼上两位了,还要多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