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3D正常悬停多长时间?

楼主(2010-11-09):
11.1V 2200MAH 30C 的新电池 飞 YT450sport    450M的电机 3D油门曲线100 85 100  不暴力3D 就正常悬停应该是多长时间 我想问一下

网友A:
飞机状态正常的话,控制在5分钟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状态正常的话,控制在5分钟以内。

5分钟早过放了。我用25C的保守飞3:30。30C的飞3:15左右吧。下来大概有3.80V

网友:
一般4~5分钟吧,降落后电压不低于3.7V即可~

网友C:
我用的鹰之舞,450V2平飞航线新电池可以达到10分钟---低压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鹰之舞,450V2平飞航线新电池可以达到10分钟---低压报警
大哥,人家是开3D,都说了油门100 85 100了。450  3D下10分钟的2200电池目前还没有。

楼主:
我是想了解一下 我买的2手11.1V 2200MAH 30C电池 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D:
开3D模式不飞3D 悬停干什么呢?不明白,悬停和航线就用普通模式就OK  3D悬停很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分钟早过放了。我用25C的保守飞3:30。30C的飞3:15左右吧。下来大概有3.80V

人家说的是3D状态下悬停,这种情况下耗电是小于3D状态,大于普通模式的,如果飞机状态好的话,全新电池悬停5分钟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3D模式不飞3D 悬停干什么呢?不明白,悬停和航线就用普通模式就OK  3D悬停很费电的

我正在练习倒飞悬停 但是技术还不到家 想测试电池只能3D正飞悬停 想看看电池质量如何
普通模式是不费电 但我现在对正飞已经失去兴趣了 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正飞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油门曲线100 85 100  ,
悬停油门应该在92.5%左右,
4到5分钟吧。

楼主:
大家的电池都飞多长时间的 3D?

网友E:
没必要保持在3.7以上吧~~

网友:
换4s1500ma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保持在3.7以上吧~~

那就等着电池快快的ov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