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的赛斯纳可以搭载FPV设备吗?

楼主(2010-11-09):
效果如何?还是应该换用别的什么机型?

网友A:
可以,但是留空时间太短,滑翔性能差,场地不好的话,容易在降落时损坏前轮

网友B:
只可以飞那么几分钟

网友B:
我的 1.4米 182 一次只能飞5分钟 ,MD J3 一次可以飞20分钟 都是2200电池

网友:
可以啊,FPV本来就是第一人称驾驶,又不是去搞航拍,为什么不行呢。我都在我的F35上架FPV呢,感觉很好。
要是用这个飞机搞航拍的话就有点困难,留空时间太短

网友A:
上天行者挺好啊,目前最佳载机,载重大,留空时间长,飞行稳定,我从来没有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