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2.4G能接平板天线吗?

楼主(2010-11-09):
因为要玩航拍想飞远一点,不知天6A 2.4G的能不能接平板天线,  如果能接那又怎么接呢

网友:
最好不要加,方向性太强了,如果飞机飞到弱信号区或者无信号区,就只有和飞机说拜拜了。

网友:
能加大的全向天线吗?

楼主:
对呀,加个全向天线不就行了, 但不知怎么加

网友:
天六自带的天线就是全向的…还折腾啥…想提供性能只有提高接收机性能或者增加发射功率

网友:
可以更换5db全向

网友:
大的全向天线就是高增益天线吧,这种天线比低增益天线辐射方向上更加狭窄,在某些方向上的辐射较为集中,故某些地方信号变强,某些地方信号变弱。
增加距离,只有增加发射功率或者增加接收天线,增加发射天线没多大意义。

楼主:
那天地飞6A 2.4G怎么加呀,

网友:
当然可以就加,我测试过,发射用平板天线,TDF接收可以超过3公里(因为地形原因,没办法再远),效果不错,但缺点就是方向性强,只适合特殊场合使用。

网友:
2.4G功放TB上大把
经济实惠 好吃不贵

网友:
上帝啊…平板天线是接受天线啊……
LS是幽默还是啥呢?还是我纯洁了?

网友A:
所有的接收天线都可以做发射天线
反之一样,只是发射天线工作在大功率
接收室内小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接收天线都可以做发射天线
反之一样,只是发射天线工作在大功率
接收室内小功率

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