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C选手你们飞静态动作和动态动作循环螺距到是多少谢谢

楼主(2010-11-09):
请教F3C选手你们飞静态动作和动态动作循环螺距到是多少谢谢!
如果可以的话,能详细指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搭车同问,很想知道……

网友:
自己多摸索、实践…

网友:
晕,什么叫循环螺距啊?

网友A:
F3C循环螺距的设置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用低度数设置以获得最大的平稳性。如有的选手悬停模式用到2.5度(升降和副翼)加上30%的EXP;上空模式用5度。但你必须十分小心,手必须超前快速控制,否则会感到舵面不够用甚至因控制严重滞后而摔机。这种设置抗风能力较差,可采用双设置风大时切换,新手不建议使用。另一种方法是用大度数,一个极端是悬停用4.5度,上空模式用7度,以极限情况下不卡住为限。这样的设置要求手的控制精准,并不能对其它舵面有连带。你也可以取介乎于中间设置,还可配上45%甚至更高的EXP。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不同,所以设置不会完全一样。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反复试验。
现在FAI自2010年开始实施的P组和F组动作,上空飞行更适合于近乎于软3D的设置飞行。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这个对我这个初学者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这个对我这个初学者很重要!

不客气.  Good luck and enjoy it!

网友:
学习,有点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3C循环螺距的设置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用低度数设置以获得最大的平稳性。如有的选手悬停模式用到2.5度(升降和副翼)加上30%的EXP;上空模式用5度。但你必须十分小心,手必须超前快速控制,否则会感到舵面不够用 ...

那么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呢,这个在讲点基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呢,这个在讲点基础的吧

F3C飞行螺距和油门曲线的早期的设定为最大限度确保每一类动作的完美,所以分得比较细,一般有悬停模式(NORMAL)、航线及筋斗模式(LOOP)、横滚模式(ROLL)、和3D模式。有的飞手分得更细一些。以往的A组和C组动作飞机大都是正飞,所以采用的螺距曲线一般都不对称。从2010年开始实行的P组和F组动作增加了倒飞和三D元素,所以随着大家对3D飞行的熟悉,可以只用悬停和3D两个基模式。F3C设置的一个原则是让飞机在桨距的甜蜜点附近工作,然后用调整油们获得相应的转速。转速一般为悬停1500/分,上空2000/分。如果使用定速器,效果则更好。
下面分享薛童铭在京商飞机上使用的设置。

楼主:
谢谢bxue,还附上了薛童铭在京商飞机上使用的设置,谢谢了!

网友(2011-04-08):
我离f3c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网友(2011-05-22):
“F3C设置的一个原则是让飞机在桨距的甜蜜点附近工作”
 桨距的甜蜜点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只会对尾悬停的飘过。。。。。

网友:
“飞机在桨距的甜蜜点附近工作”这个用词真是非常精准啊!!!!

楼上说的:EXp功能,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用此功能可以增加悬停时的精准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