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无损改飞梦2.4G成功!真正无损!

楼主(2010-11-09):
先给大家看看修改以后的照片,怎样?不错吧?真正做到不改6ex的外观~

再来看看后面

哈哈,看到电池那了吧?因为原来改造锂电的时候电池盖盖不上,就一直开这。现在这个位置刚好可以放飞梦的对频、LED模块。

这样就不用对6ex的外观进行改变了,hoho

网友:
飞梦的DIY模块被你搞到什么地方了啊?

楼主:
上内部图~

这个是更改前的样子:

然后找到高频头的电源、PPM信号点,以及地线。我目前的做法是把72M的高频头电源以及ppm信号线断开,用热缩管包裹好防止短接。然后接上飞梦的电源、PPM信号线以及地线。

来张放大图解

网友:
哦约,上2.4G啦

网友A:
我的飞梦2.4G和40M双模式

看得顺眼

看得顺眼

双天线

双天线

通过跳线帽切换2.4G和40M

通过跳线帽切换2.4G和40M

楼主:
LS的改得不错,如果做双切换的话,可以直接在熄火开关前面或者3D开关前面加一个拨动开关,用于切换2.4G和FM,那样更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改得不错,如果做双切换的话,可以直接在熄火开关前面或者3D开关前面加一个拨动开关,用于切换2.4G和FM,那样更方便些。

在改之前有考虑过用拨动开关,我怕拨动开关接触不良所以就改用跳线帽了

网友:
都很有创意!改得好!

网友B(2012-06-21):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梦2.4G和40M双模式

也想改双模,LS能不能给个高放部分电源线的详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想改双模,LS能不能给个高放部分电源线的详细图
高频板上的红色线就是供电线,切断接入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