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入电直~在四通入门区发了没人回,特此转发

楼主(2010-11-09):
有人给我推荐了,九鹰的210SOLO PROII的室内机,单桨的,请问新手拿来飞如何,完全新手哦。。。。。大概是390米,各位给点评下

如果斑竹觉得重复发帖,麻烦删除一个,谢谢

网友:
觉得用GAUI 425练习不错,

网友:
210 双桨(lama)
260 单桨

网友:
室内玩可以搞个 9鹰 双桨的SOLO,反正都对于飞450没什么帮助,最多熟悉吓舵面

室内休闲可以,

如果以后想搞室外机的话 可以直接上450,但要找老手带,练习架是否安装自由选择

同时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A:
要上就上单桨的,双桨机看上去就不像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上就上单桨的,双桨机看上去就不像直升机~~~~~

虽然不敢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单桨,看了这么多贴感觉比双桨的灵活,而且更贴近高阶的飞机

PS:卡50和卡52都是牛机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练习悬停先,各面的悬停都练习了.就好了

网友:
华科尔cb180d~很稳~

网友:
cd180d的尾电机寿命短如果解决了算一个不错的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解决就是垃圾。我从cb180d折腾省级到了cb180z,最后卖掉了又换了v400d02和v120d03。之所以没有选择v120d02是因为尾控祖过于单薄过于脆弱。所以选择了独立尾电机。

网友:
210只能玩玩而已,对练习和学习都无帮助。

网友:
越小的飞机越不好控制,反而稍大的飞机比较容易控制。如果你非要想在室内练习,我推荐V120d03。结构简单,调试容易,带电子辅助平衡。就是价格稍贵。
室外我推荐华uflys,4通机,或者v400d02。原因很简单,都带电子辅助平衡,比无平衡的要容易很多。我是脱离平衡仪就飞不了的主,后两款飞机我都能驾驭,所以推荐给新手。华V120d03明天到手,到手以后会给大家一个简单介绍。
之所以都是选华的飞机,是因为国内只有华机配置了便宜的电子辅助平衡。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