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冰箱能做什么呢??

楼主(2010-11-09):
家里买了新冰箱,旧的那个冰箱没舍得处理想做个什么但是又想不出来。
大家给个点子好吗
老婆提议说用来放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买了新冰箱,旧的那个冰箱没舍得处理想做个什么但是又想不出来。
大家给个点子好吗
老婆提议说用来放碗

加个冰箱专用的臭氧发生器就变成消毒碗柜了.

上面的臭氧发生器有不同的外型,制氧时间是自动控制的,使用四节五号电池,适用消毒体积<1立方米.衣柜也可以用.
我用这类机器20多年了,冰箱基本无异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冰箱专用的臭氧发生器就变成消毒碗柜了.

“臭氧发生器”那怎么让氧臭起来呢??做臭氧好像是要需要高压电的吧,经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不是也可以装个紫外线灯什么的再外加点吸潮的干燥剂什么

楼主:
哦还有怎么个方便的东西,可以去找下买一个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臭氧发生器”那怎么让氧臭起来呢??

上图了.其实新冰箱也可以用的,很多人投诉冰箱内温度不稳定,用了臭氧发生器温度高点食品都不容易坏.

网友:
可以D一个电脑机箱

一台大电脑,一定很酷!

网友:
压缩机拆下来做气泵。

网友:
冷冻室大的话在里面做阳极氧化应该可以吧,因为阳极氧化处理电解液温度要求要低。只要开个装排气扇的孔就行了。

网友:
做大尺寸投影机箱!

网友:
2012快到了,做个小型单人方舟吧

网友:
呵呵,创意无极限!

网友:
改成个洗衣机吧

网友:
改个避难所,老婆骂的时候可以躲藏在里面!!

网友:
放工具,不容易坏。

网友:
加个大锁,把私房钱啊金条银砖啊玉石珠宝啊花花草草的都锁进去,再在外面贴个条子((lp禁止开启))

网友:
冰箱灯拆下做个台灯,压缩机拆下做真空泵气泵两用,散热器拆下做烧烤架子,蒸发器拆下看是铝管还是铜管,铝管做电视天线,铜管做火吹子,剩下的箱子可以放工具也可以当碗橱,还有门条拆下是吸铁石,自己看着用吧

楼主:
出门了半个月回来一看厉害哦冰箱有这么多用处啊!特别是那边避难所的创业特别有新意。想象了一下先吧冰箱喷个蓝色的漆然后在门上喷个13的黄字应该看起来像是避难所的东西了

网友:
冰箱抽匣用角铁焊跑道放工具,材料好用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