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锁尾调整一得

楼主(2010-11-09):
手头450机用KDS800配春天S3471尾舵机原来锁尾很好,一次练习打了大桨后换桨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锁成一根棍,飞行时尾舵几乎不用调整的境界。调整感度无效。静下心来仔细排查,打桨时碰触很一般,应该不会是机械方面的毛病,唯一换过的是大桨,换前是295mm的仿碳泡沫桨(华科尔60#的,进了很多:),单桨~19g),换后是325mm的标准450木浆,单桨重25g。这样悬停时大桨会产生更大的自旋力,该力 = 2X 大桨质量 X 悬停转速平方X 质心到主轴的距离,为维持平衡尾翼 需要更大的调整行程,无形中增加了反应时间,原来左右运动1mm即可,现在可能需要2mm了,当然锁尾性能会下降!我用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增大尾翼的直径,这样相同转速下可以产生更大的推力。从以前买的配件中挑了一副不知名的山寨尾翼,直径大了2mm,面积也比原来的多了一小块,换上尾翼后,搞定!

网友:
600的可以换700的尾桨吗? 700的尾桨是不是大点?

网友(2011-05-19):
其实,调整好机械中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