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有限 想给250副翼上加个配重锤!

楼主(2010-11-09):
技术有限 想给250副翼上加个配重锤! 那里有此等配件!

楼主:
我现在飞的是skya的250整机还不错的说!

网友A:
skya250的副翼已经有配重了, 那个顶丝铜柱就是

网友:
:loveliness:  小心傷了舵機

网友:
我认为就是普通250副翼的贝尔效应已经很强,无需再加重
如果你一定要加的话,应该没有现成的重锤,
可以用EP200的稳定版黑色重锤改一个,
只要把原来1.2mm的孔,扩到1.5mm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a250的副翼已经有配重了, 那个顶丝铜柱就是

我是想再稍微重一点点

网友B:
用飞越450卖6元那种,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越450卖6元那种,我在用
可以用在250上安装么?

网友:
风铃兄能飞华的小飞机,飞250应该很容易啊。
会不是你的250没调好感觉不好飞呢?
如果一定要加重锤,我觉得找个小螺帽用胶粘下好了,反正是配个重,只要平衡就没问题。

楼主:
就是想先让它变的稳定些!

网友:
 可以自己DIY

网友:
用 ep200 原装 重锤最小的那一对就好了
新出的稳定版的 太重了
我现在用255的平衡杆 加上 最轻的那一对重锤非常爽 非常稳
完全 就是 yxu2008 形容的 那种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感觉娃哈哈

就是不知道200的根250的是不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