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6EXHP控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09):
这控我没用过,最近模友的这个控不知动了那里,除了
电机
不转外其它一切正常,上电有不规则的滴滴声,但不是短促的报警声,有那位熟悉这控的模友来帮助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确认是控的问题,看看是否油门已锁定。

网友B:
应该是油门已锁定了。

网友C(2011-06-13):
错,肯定是油门反向了!不信先把油门推到最高,插电,再向下推油门试试!

网友D(2011-09-04):
我以前试过,其实系油门微调设回0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