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可以使用45A电调吗

楼主(2010-11-09):
亚拓500可以使用45A电调吗

网友A:
45A太小啦吧。。。。保险点还是80A以上好

网友B:
我的是70的还害怕呢

网友C:
是啊,500至少要70a以上吧.

网友D:
45A我认为够了,平均电流比450大30%可能,我用2200ma电池飞450和500(二串)飞行时间都是3分半,下来,450可能在3.8,500下来在3.75左右。

网友E:
45A肯定够用了,前提是你小12S电调,12S电机,12S电池

网友F:
呵呵
楼上说的极是!高压电调下,高电压,电流会低点!
估计8S的也行!
6S我测过,瞬间达到50A多点!

网友G:
要看你用什么电机了

网友H:
其实应该是,看你飞什么动作。悬停的话,官方给出的平均电流是11A左右。我的泰世425加长到475mm木桨,最早就是用旧版好盈40A电调飞的,限制最大螺距,只飞悬停航线。要飞3D的话,60A以上还是不能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