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国内外接收机都有哪些牌子啊?哪个比较好啊?

楼主(2010-11-09):
新手,请问国内外接收机都有哪些牌子啊?哪个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请问国内外接收机都有哪些牌子啊?哪个比较好啊?

你应该问国内外有哪些遥控吧,2.4G接收机都是不兼容的,好也没用啊,国外FU/JR,国内天地飞,品牌肯定是国外的好,价格国内的好,看你怎么选,是什么预算了

楼主:
控是天8的,可我想用其他牌子的接收机和高频头

网友:
2.4G的接受都不通用的? 天地飞的发射不能用飞梦的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好像只要是接收机和模块是一家的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