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飞机悬停很好 动一下就晃的厉害

楼主(2010-11-09):
悬停的时候很好的,动一下就会晃,而且越来越大...以前的时候很好的,炸过一次换了主轴就不行了 ·是不是设置问题?
我用的6EX D`R怎么设置? 油门和螺距曲线怎样会好一点?我油门是40·50·80·100

网友:
平衡一下大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平衡?高转晃的很厉害。。我把转速调低了好多了,还是不是很稳定 做动作都会晃

网友:
两片大桨重量不一,或重心点偏差太大。 搜搜论坛,找大桨配平帖子看。

网友:
应该是大桨不平衡。

网友:
我是进来欣赏你的JJ的。。很漂亮!!!!

网友:
DR设置低一点,65%,再试试看

网友B:
是我的错觉吗,遥控器天线弯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速高姿态大就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错觉吗,遥控器天线弯曲了?

确实弯了,呵呵

网友:
大浆夹是否过紧?

网友B:
我从北京福克斯入了个450pro,没时间去外面就打算在家练练悬停,开机了一次就放弃了,那声音是相当的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北京福克斯入了个450pro,没时间去外面就打算在家练练悬停,开机了一次就放弃了,那声音是相当的恐怖~

哈哈,我以前刚开始玩4通就觉得声音很可怕了,万一被打一次....然后上450第一次开机就有点害怕的感觉,但是习惯了就好了。。你会喜欢高转的声音的,现在听着很爽:loveliness:

网友:
当初我的PRO也是这个控,:loveliness:

网友:
中点油门偏低,应在65%左右

网友:
6S  4000的多少钱来 3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