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A的一些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0-11-09):
今天朋友送了我台西城70 F3A 开心ing.....
可是打开飞机 我对F3A的飞机没装过,有如下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拜谢~~~~
1、安装多大的发动机,要能吊机的 我想购买的品牌为3叶的
2、油箱安装位置
3、是否要做拉力线
4、升降尾翼是否可以改为1个舵机 我的想法是用JR539舵机(没米  )
请高手指教,再次拜谢

网友:
3A也能吊机?

网友:
上面不是写有嘛   4冲的  70级发动机。5个标准舵机。油箱位置在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的,具体微调要飞手亲自飞感受过以后才好调合适自己飞行方式的重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主要是想用2冲的 4冲70的动力我有 可是不想用

网友:
F3A吊不了机的

网友:
那里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主要是想用2冲的 4冲70的动力我有 可是不想用

二冲三叶52就可以飞,但感觉动力稍逊!你可以试试os55的!

网友:
想好飞,4C90,或者2C60,当然2C的OS55也应该没问题
舵机,5*539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拉力线,要的,发动机的下拉和右拉不能少

网友:
1.5米左右的JJ 應用50左右的兩冲或70左右的四冲,用標準舵機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主要是想用2冲的 4冲70的动力我有 可是不想用

楼主把你的70转给我吧  我想用

网友:
3A是速度之美!空中体操!

楼主:
  谢谢大家,飞机已经装好了,舵机用了4颗春天的SMS4315 油门舵机JR539 动力 三叶61 2冲,等着天气好 有空就去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