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尾巴

楼主(2010-11-09):
设备:亚托600油机,斜盘 DS610,
陀螺仪
GP780,尾舵 DS620,控 JR10X,定速 RCE-600。
悬停时尾巴总是不停的小幅左右晃动(不是感度原因),机身及尾巴看不出明显震动,用过GY401+9254,GY611+9256,结果都一样,有谁遇到过吗,真的很烦人,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A:
把转速提高点便行

网友B:
找找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loveliness:

网友C:
我除了700以外,其它飞机均有这个毛病~~ ,LAMA是前后电机某个快挂了,导致的!450是因为尾轴\波不顺滑导致的,另一台是舵机力量不够导致的,另一台是在尾波上有个轴承快挂了引起的,50机是因为转速不够导致的,另一台是600尾撑松了,飞机震动大了,而又碰到GP780,很敏感,而导致的~~~还有一台固定翼飞机升降剧烈摆动是因为我用的陀螺是ESKY的0704,感度高了~ 我TM要崩溃了!!!!!另外两台700是701和611,岗岗的~~~日

楼主:
原帖由
kenken
于 2010-11-9 19:25 发表
把转速提高点便行
转速应该也不低了。定速仪设定在第七通道,不知道JR10X怎么设定定速混控功能,只好用 TRAVEL 舵量最大行程调整转速,此项设定在 85 ,感觉转速不是很低,应该能锁住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