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模拟器练吊机的一个设置技巧,调好后比原来好吊得多

楼主(2010-11-09):
大家在模拟器里练吊机时会发现有些飞机好吊,有些不好吊。其实不好吊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舵效差,为什么舵效差呢,因为螺旋桨吹到舵面的气流速度太小。而实际上这个气流速度是可调的,只要把这个速度调大,那么任何飞机的舵效都会很好,当然就好吊了。
       设置方法:选好你喜欢的飞机--编辑飞机(edit XXX),这时点上面的options,下拉菜单里将display advantage properties(显示高级性能)勾选,否则我们将要设置的选项是不显示的,然后在左面依次点airframe---fuselage--engine--prop wash factor,这个prop wash factor就是螺旋桨的下洗气流,默认为100%,将它调大(有的可到400%),则舵效变大,控制飞机变得相当容易。需要的朋友赶紧去试试吧!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G4没找到你说的调整地方。

网友A:
我还以为练真机呢。

网友:
呵呵,标题太夸张了吧,给你一个三角翼,你给我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练真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练真机呢。

我也这样以为 。哈哈

网友:
我也以为练真机呢

网友B(2011-07-12):
调这个没有什么用吧,反正到时候是要飞真机的,在模拟器上再神也没有用,要不然下个皇牌空战之类的更爽,啥动作都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这个没有什么用吧,反正到时候是要飞真机的,在模拟器上再神也没有用,要不然下个皇牌空战之类的更爽,啥动作都能做。。。。。。。

网友:
選好你喜歡的飛機 > 編輯飛機(Edit XXX),點選上面的 Options, 下拉菜單裡 將 Display Advantage Properties(顯示高级性能)勾選     否則 所要設置的選項 是不會顯示的
然後在左面,  依次點 Airframe > Fuselage > Engine > Prop Wash Factor
這個 就是螺旋槳的 下洗氣流    默認值為 100%
將它調大 則舵面效率變大 控制飛機 變得相當容易

編輯

編輯

編輯

編輯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