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翼龙的零件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0-11-09):
如题,新进4通翼龙一架有问题问问大家   第一、舵机安装在外面起落架要怎么安装。第二、下图中1是用来固定机翼的吗,如果是是否要剪掉旁边用蓝色圈起来的地方。第三2和3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装飞机这点办法都解决不了的,我认为你应该先到固定翼版块去潜水,

另外你这三件东西与我的翼龙上还不一样.

1是垫在机翼上的绑皮筋的,2应该是座舱盖,还有个驾驶员.3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些东西都很难用, 我没有用

网友:
1是有用的,其他都没用,舵机最好改到外面,不然空间小

网友:
1可以减少橡筋对机翼的破坏,其他的可以不要,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山寨。。。
蓝色部分,必须一点不剩,毛边都不能留一个,我就是留了个小边,变锉刀了,把机翼锯了个口子。。。
另外我建议在1的上部铺一层双面胶之类的东西增加阻力,在频繁摔飞机的情况下,皮筋很容易错位,我的机翼就因此扩大了上面说的那个口子。。。

2就是坐舱盖子,建议胶带做荷叶,飞前用皮筋固定。

3我没有啊。。。

网友:
这飞机好飞吗?多上点PP看看。

网友:
12同楼上,3我也没有

网友:
那是空调遥控器的电池盖!

网友:
这几个东西都没什么用处。

楼主:
谢谢大家,飞机今天安装好了,,不知道2是怎么用的,要用两个电池才能把使飞机调平衡。一共890克

楼主:
下午飞了一下,感觉挺灵活的,比塞斯纳还灵活

网友:
3因该是安装前起落架插孔机身里的后夹板

网友(2010-12-15):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第三个扣在固定舵机塑料上 然后将起落架插进去

网友(2011-05-02):
我只知道图三是用于卡前起落架的.配合那个半圆的东西.

我只知道图三是用于卡前起落架的.配合那个半圆的东西.

网友:
我知道..都可以用.

1.并合两冀的PVC套子.跟一块小木条一起把左右冀合起来.
2.座仓盖.
3.前起落架固定,跟半圆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