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独眼龙5.0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0-11-09):
打算明天去测试独眼龙5.0,我用的天9S,配的大金鹰2次变频8通接收机,麻烦问下,设置失控保护成自动回航,可否在天9S控上的失控保护设置?

   测试失控保护,我把飞机飞到200米高空,关控电源,强制飞机失控,这样测试自动回航功能可否啊?

  麻烦大哥们给回答下吧!!!!

网友:
大金鹰2次变频8通接收机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看接收机说明书,不过我从来没看明白过,也从没设置成功。测试失控保护最好现在地面进行,关控电源,观察电机是否按照你失控保护所设置的设置油门转动,再看看屏幕,是否有autopilot字样显示。都正常的话,再做飞机上天关控测试。

楼主:
那我用天9S上的失控保护设置,能对大金鹰进行失控保护设置吗

网友:
不大清楚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天9S上的失控保护设置,能对大金鹰进行失控保护设置吗

不能,天9S的失控保护设置只能针对自己的PCMS接收机起作用,大金鹰是PPM接收机只能自身设定失控保护。

网友:
大金鹰是ppm接收机,你控上设的失控保护对他没用,要用接收机本身的失控保护功能。具体查大金鹰的资料吧

网友:
说的是否是恒吉的二次变频PPM接收机?接收机是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我已经设置成功.说明书讲的不清楚,我是单独询问恒吉工作人员才知道的,的确有些繁琐,但好在设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