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款AURORA组装过程 陆续更新中~~~~~

楼主(2010-11-09):
我尽量按照说明书顺序上图。
先来左侧板及大齿盘安装。
几个小细节:
1、主轴轴承座分方向的,小缺口一律必须向后。
2、最上面的轴承座的一颗螺丝要用纽扣头(半圆头的M3螺丝),否则会挡住后面安装的升降臂。
3、来令片需要自己粘。我用的是耐高温AB胶(其实也不需要耐什么高温)。说明书上面说要自己裁剪长度,预装的时候也感觉长了5mm。但是千万别鲁莽,因为其实充分贴合离合器杯以后,长度正好。否则。。。
4、三个主轴轴承座,最上面和最下面的轴承朝上,中间那个朝下。但是根据我分析,最上面的轴承可以朝下。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多此一举研究这个。因为一开始按照说明书朝上装,发现孔位有一点点偏离(0.5mm),这样主轴有点向前倾斜,导致大齿盘最高点离侧板只有大约0.5mm间隙。我反过来装发现正好。不过后来我改回来了。为了调整,螺丝反反复复拧,把侧板上的孔磨大了一些,顺畅了。。。
5、启动杆的两个轴承座由四颗螺丝固定。侧板上没有提供椭圆形螺丝孔,但是还是可调整的(因为圆形孔比螺丝粗度大一圈)。一开始大齿盘和驱动齿间隙小,不顺畅,我朝外轻轻扳着轴承座,再上紧螺丝,ok了。

这部分我调整的真得很辛苦,大约1个下午的时间。联系了速马,态度很好,说给我换侧板及轴承座。我说先不用,我再调整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换。现在看来不用了。

网友:
 坐着沙发等直播

楼主:
安装尾传动前伞齿箱及电池板。
也是几个细节需要注意:
1、齿轮都需要用插销固定在轴上,这个插销需要用锤子敲。请一定记得垫在坚硬的突出物上,否则齿轮受损。且要注意当插销进入一大半,就别再敲了,容易敲到齿。用钳子捏进去。
2、其中一个黑色的插销,敲之前必须用钳子夹扁,否则敲不进去(见图DSC_0040)
3、轴的末端需要上顶丝,1.5mm的。记得采用逐段增粗的这种螺丝刀,否则锁不到底(插不进去)
4、零件里面提供了0.1mm,0.2mm以及0.3mm的垫片各两片,调整伞齿间隙用的。我用的是0.1mm的。需要说明的是,Aurora的伞齿噪音挺大的。可能因为是新齿轮,也许飞几圈就好了。
5、电池板的安装提供了三个孔位可供选择,根据重心调整。我先按照说明书,装在中间的孔位上。(这个忘了拍照。。。)

网友:
 很期待,很清晰的图片啊,楼主辛苦啊。。。

楼主:
加装右侧板,以及斜盘。从图里能看到,第一个主轴轴承座,我是反着装的。不过现在改回来了,就不补拍了。另外说一下,2010款Aurora提供前后两个陀螺仪安装位置,我还是习惯性装后面了(不知道电动版本是否也如此)。
我的运气真的不错,至少目前零件都正常。有点小瑕疵,不过都能调整。希望接下来好运继续

楼主:
今天到这里吧,太晚了
和N9比比瘦。除去误差,两个机身宽度应该是一模一样。至于头罩,整体来说N9窄一些,但是在大齿盘那边突出一点(齿轮比不一样,N9的大齿盘比Aurora大很多)。含上突出的部分,N9头罩比Aurora头罩大概宽5mm。反正都属于超级瘦子。
以上属于睡前的自娱自乐。大家晚安:loveliness:

AURORA

AURORA

N9

N9

网友:
时刻关注LZ进度,我们会随时跟进的

网友:
详细呵呵~过瘾啊~

网友:
坐下来慢慢看,LZ继续

网友:
继续啊。很给力1

网友A:
RCMania最新一期介绍的就是这款机。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和安装注意事项,建议LZ买本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Mania最新一期介绍的就是这款机。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和安装注意事项,建议LZ买本参考参考。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真是雪中送炭啊
现在装到油箱这部分。里面配了两根黄铜管。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自己截,说明书也没有任何说明。反正配了两根,我就截了一根。个人感觉反正以油管能在飞机各个形态都能吸倒油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啊......

昨天晚上有事。今天晚上继续

网友C:
说好第二天给我答复的,我等了一天都没等到你答复,这会儿看到你把问题解决了我也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好第二天给我答复的,我等了一天都没等到你答复,这会儿看到你把问题解决了我也放心了。

一忙把这事情忘了。呵呵。没事了,调整一下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A:
这里有更详细的安装过程图片: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 ... amp;extra=#pid15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更详细的安装过程图片: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thread.php?tid=2784&page=1&extra=#pid15235

谢谢。可惜还是没有关于油箱部分的详细说明。只能按照自己理解来装了

楼主:
更新一下。
先来脚架部分。

楼主:
油箱部分。
配了两根黄铜管。说明书上面没有说明是否需要截掉一段。我自己截了,反正以油管重锤在大部分情况下面都能吸到燃油为准则就可以。黄铜质地很软,因此我用曲线锯很轻松搞定。然后拿一块儿水磨石(其实出门上街边磨也可以)把横截面大概磨平,然后用水砂纸打磨,就能非常光滑,确保不会割破油管。也正是因为其非常软,我也在想是否不用锯,而让它弯成S型,这样就缩小空间了。不过得注意不能弯成锐角,不然肯定堵塞了。
Aurora 2010款自带一个防气泡重锤(第一版有没有不清楚,没细看)。自带的一根油管(黑色),看着很粗糙,质地却感觉非常软,不会限制重锤的移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在各种飞行形态里都能吸到油。不过由于内径太大,我在里面又塞了一小节油管(技术活儿 ),这样才确保不会掉。
油箱上面需要自己钻一个3mm左右的孔。
我发现油箱装进侧板以后,比较松。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个问题?知道的麻烦说一声。

楼主:
风扇部分。
发现风扇上只有一个安放磁铁的凹槽。难道定速器只靠一个磁铁也能正确工作?Aurora的风扇罩是没有预先留定速器感应头的缺口的,需要自己钻眼。由于这台机装完不打算飞了,所以这一步跳过了。需要说明的是,Aurora的风扇与亚拓的风扇方向相反,是朝上的。也就是说,定速器感应头是从下往上走线的。还好不打算装电子设备,不然想到走线的问题就头大。

楼主:
尾传动部分。
没什么好说的,比N9简单多了。半个小时搞定。连把尾传动轴插入尾管都不需要用润滑油,甚至比亚拓的还简单
唯一注意的就是上502的时候别伤到轴承。

楼主:
尾箱部分。
尾箱的伞齿调整比前伞齿箱的要容易很多。同样,Kit里提供了0.1mm,0.2mm以及0.3mm垫片各两个。我用的是0.1mm的。组合完成以后非常顺滑,而且没有任何噪音。看来前伞齿箱有噪音还是因为没调好。不过懒得折腾了,反正不打算飞,不然还得拆右侧板。。。

楼主:
尾螺距控制组及尾桨夹部分。
尾轴滑套需要自己拧进去,比较费力。记得Avant管方网站上说2010款的球头扣增加了精度,更加顺滑,不需要球头刀。从目前看来确实是这样。
尾桨夹是塑料的,和Vibe 90 SG一样为两半式设计。说明书上说由4颗纽扣头(button head)的M2.5 x 12的螺丝组合在一起,连零件袋上也印了包含这4颗。我找了半天,只发现了两颗M3的纽扣头(尾横轴螺丝)!正想联系速马,发现倒是有4颗沉头(socket head)螺丝是M2.5 x 12的规格,那一定就是它们了。
组装完成后,发现两边尾桨夹各有约0.5mm虚位。这个没办法调了,毕竟横轴螺丝也拧不动了,再拧估计该断了。。。只要两边虚位一样大就好。否则一边0虚伪,一边2mm虚伪,转起来的时候该震动了。

网友A:
定速的确只需要一颗磁石就可以工作。
安装两颗是为了平衡性更好,不容易产生震动。

楼主:
机身部分完毕。明天上最后一大部分:旋翼头。今天大概翻了旋翼头的说明,突然感觉,我是在看数学论文   。没闲心研究那个,到时候就找个Alan的头照着装就好了。Aurora在我手里算是糟蹋了,谁让我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的确只需要一颗磁石就可以工作。
安装两颗是为了平衡性更好,不容易产生震动。

原来如此。老美真是能省一道工序就省一道啊

楼主:
准备睡了。顺便发个e-aurora官方图。原来他们自己也不按照说明书装。尾撑杆应该安在脚架上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老美真是能省一道工序就省一道啊

在安装前,请分清楚磁极方面,确定哪个面朝上定速器能工作。
另外,以我的经验,伞齿用0.1mm是不够的,Aurora要求齿端对齐,不留虚位,然后用燃油润滑。

楼主:
昨天我试了0.2的(0.3的没试),就感觉伞齿一格一格卡的感觉了。估计只能用0.1的了。因为Aurora的伞齿需要自己装在轴上,可能每个人装的时候都会不完全一样。我是这么想的,只要保证伞齿背面不会磨到轴承,且齿端对齐,就可以了。说明书上面确实提到每次飞行前,把适量燃油抹在伞齿上,等到酒精蒸发以后,省下的成分就可以润滑了。确实是经济方便的办法。我想其他品牌的飞机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
楼主你好!

此机器在早期就我发过组装调试贴了,铁汉也有详细的图片报道,不过确实非一般爱好者可胜任的机器,此机器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机身齿轮传动部分,如果你能用一个小时将所有此轮间隙及顺滑度调试好就很强悍了,每个地方都是自己使用垫片调整,而且最好是同等比例变化!不然一样会造成齿轮不顺滑,调整好了以后还要打轻量润滑油在各个塑料齿轮上!另外就是旋翼头部分,也需要花心思精心装配调试,选择好自己的飞行模式后一点点的慢慢装,急了也没用的,还有就是这款机器如果是用YS引擎的话引擎座还需要自己用钻头磨掉一些才能使用,不然也不行,尾撑和尾舵机连杆也是自己用AB胶做好!这个机器最好的就是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将机器调整到完美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装配模式,装好了是一台绝对的3D机,此机器是为竞赛诞生的,不适合一般初学爱好者练习使用,一般都是会一些3D东旭哦及安装调试经验的模友可以试试,如果是一般无经验爱好者飞行炸机后估计你都不想修了,零件太多,唯一的就是需要花时间慢慢装配调试!:loveliness: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549935p1/,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r/t470357p1/这里有两个关于这台机器的帖子,希望能帮助其他模友,组装的照片是我发的。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Aurora在调整方面确实颇费心思,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想到的。就像你说的,它是纯粹的竞赛机,面对的应该都是颇具经验的老手。因此说明书也不是特别详细,好多细节没有说明。因为有些东西没法写,每个飞手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调节,没有特定哪一种才是正确这么一说,所以也干脆不写了。组装过程中,可以说我是一直在动脑筋。想想这零件的工作原理,想想那零件该怎么调整,真的很累。不过这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可以学到很多。
突然找到了小时候装四驱车的感觉 。Aurora的塑料件有不少毛边,都需要精心的修整。就跟四驱车的轮胎、轮毂、导向轮等,都是从塑料板上掰下来,然后用刀片修平一样,只不过更加复杂也需要更多技巧。它确实是为竞赛而生的,因为考虑到寿命不太长,所以厂家可能也没打算做得很精致,但是精度是有的(目前为止,就尾巴桨夹有一点点虚位,其他全部都是紧配)。

楼主:
头罩不小心弄掉漆了。拿出小花兔拍几张照片,兄弟俩

网友:
真是好东西呀!

羡慕!

楼主:
旋翼头组装完成。
横轴部分是全机最难安装的部分。按照说明书,用了肥皂水润滑也作用不大。横轴垫圈最后只能找4个六角套筒垫着,然后用榔头砸进去。
至此罢工,球头连杆懒得弄了,反正也不飞。装完才发现Aurora的空机套件里居然没有头罩固定螺母,无语。。。
总结一下:这台飞机不算好装,也不好调。想要完全发挥其性能看来不费点时间和精力是不行的。实用主义,没有半点花哨的地方,包括金属件抛光、阳极化等,统统没有。但是整机却出奇的轻 塑料件的毛边比较多,连说明书上都说明让自己休整 ,看来这不是质量不过关,也不是生产工艺不行,而是Avant一开始就没打算做成艺术品,而是把它面向于动手能力强的职业飞手。因此不满意Aurora的朋友心里应该可以平衡一些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台纯粹为比赛而生的机器,空中的舞蹈者。

网友:
上个月 我也搞了一架AURORA 90 我足组装了5天才基本装好 装这机要很细心 要调好的话还真要下点功夫  11号那天下午 我在河提上飞 很空旷的 可以同时上4架90机  在第5个起落的时候 就炸了  炸机原因是 尾巴没调好 急推油门的时候 尾巴向右摆了一下  在翻滚的时候 错位打错舵 那时候离地约5米高 想修舵已经太迟了  炸到沙滩上 大浆打到沙 四溅  一片大浆飞了出来 当时我还没打熄火开关 没意识到 约5秒钟后再打熄火开关的 那5秒种  90机打滚的场面还真是壮观  沙子打到四射  90级的马力还真不小  我算了一下 维修费用超过3K  都不知道修不修好 可怜我最爱的一台90机 才第5个起落

网友:
很黄很暴力
哈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掰下来……您们有米人真暴力……俺们穷孩子都用剪钳……
没做过静态吗……找个田宫的金牌水口钳吧,180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掰下来……您们有米人真暴力……俺们穷孩子都用剪钳……
没做过静态吗……找个田宫的金牌水口钳吧,180多大洋……

晕,我说的是以前四驱车的塑料件,都是从整版的塑料板上掰下来的。顺着那个折痕掰,一般是可以的。如果有毛刺,当然需要修整了。只是拿四驱车做个比喻。事实上没有一台飞机的塑料件是需要自己掰的。

网友E:
请问兄弟你飞机的起飞重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兄弟你飞机的起飞重量多少啊?

目前不知道,因为设备什么的都没有装。不过下个月10号左右应该可以给你个答 案

网友:
不错的机机 顺便问下楼主,你们家的兔子是在屋里放养的?难道不会到处乱啃东西,在屋里到处拉屎拉尿  之前我的小灰兔养了6个月,因为放养在阳台,乱啃到东西塞肠子死了

楼主:
兔子不能放养的,乱拉屎撒尿不说,还容易咬断电线引起火灾。我是偶尔放出来让它们活动活动。
家兔肠胃很虚弱。兔子终身不洗澡(也不能洗,基本上一洗就死),但是和猫一样都是极为清洁的动物,它们会每天给自己清洁。不同的是,猫会把吃进去的毛吐掉,而兔子不会。长期在肠道里积攒下去就会死。它自己的毛都排不出去,而别说其他东西了。你若以后再养兔子,得备一点木瓜丸,帮助排毛的。
这3只兔子(原来是5只,死了俩)这个周末就送出去了。因我准备要小孩,这些小动物还是先不养为妙。

网友:
原来是这样。兔子是不太好养,一共都养死三只了,一只堵肠子,两只得球虫病突然死了 现在都不太敢养了,改养了只小猫,小猫倒是没那么多毛病,但太调皮,整天扑来扑去,睡觉还喜欢跟人蹭着睡

楼主(2011-01-12):
对于主轴座安装问题,AURORA中 国总代理主动联系了我并告知了调整方法。在此对总代理的负责态度表示感激。
具体调整方法我从heli-unlimited管网复制过来,给装机过程中同样遇到此问题的朋友一些帮助:

常見問題(FAQ): 爲何 Aurora 主軸下第三軸承座孔位不對、齒輪傾斜一邊? 是否質量有問題?
Q: 爲何 Aurora 主軸下第三軸承座孔位不對、齒輪傾斜一邊? 是否質量有問題?

A: 這個不是質量問題,請勿擅自擴孔。 這個問題是組裝流程和鎖螺絲習慣所造成。

首先,請檢查軸承座的前後、上下面方向性,確定與説明書所告知的方向性一致。 接下來回到組裝流程上。 在組裝完成一邊側板(此時主軸、齒盤、上方兩個軸承座已經鎖緊/固定、最底下第三個軸承座尚未鎖緊),將另外一面側板組合起來(此時兩邊的補強板對準第三軸承座的螺絲尚未安裝)。此時,必須將上方2個軸承座的8顆(左右各4顆)螺絲鬆開,使用主軸重新與第3個軸承座對位。如果有需要,可先將齒輪拆下。

在12顆螺絲(左右各6個,每邊如一個“日”字)放鬆的狀態下和對好位後面,請從中間螺絲開始慢慢鎖緊。 建議流程如下:

中左 ---〉 中右 ---〉左下 ---〉 右上 ---〉左上 ---〉 右下

鎖螺絲流程整個可以分 4 ~ 5次完成:

第1次,將螺絲輕輕含到 ---〉第2次,用2支手指頭握緊起子握把的力量,將螺絲鎖入 ---〉 第3次,用3支手指頭握緊起子握把的力量,將螺絲鎖入。 ---> 第4次,用手握緊起子握把的力量,再次將螺絲鎖入。---〉 第5次,用手握緊起子握把的力量,再次將螺絲鎖扎實。

玩家可以選擇2邊 + 單邊交叉鎖或單邊交叉鎖再鎖另外一邊完成。
特此更新!
(原文地址http://www.heli-unlimited.com/informs.asp?id=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