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0元左右的平衡充电器买什么好呢~~请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2010-11-10):
200-300元左右的平衡充电器买什么好呢~~请介绍一下,谢谢!小弟主要用3S的,

楼主:
IMAX B6+ 可以吗?

网友:
B6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X3不是不好~~功能又太單一了~~還有其他好介紹嗎~~?謝謝

网友:
买b 6太多…买a 6太少…蛋疼

楼主:
IMAX B6+ 250元~~這個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IMAX B6+ 250元~~這個可以嗎?

我就在用IMAX B6+ ,效果不错,IMAX B6+ 淘宝上最便宜的200多一点,如果电池多,再配个并充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926&extra=page%3D2)就更好。
米多的话直接上A6

网友:
电池多的话建议买功率大一点的充电器,用并充板。一般的B6只有50W,至少要150-200W也就300元左右,省得等电池着急   另外天车的F6也不错,平衡很好,带一块并充板可以同时充3块3S的电池,价格不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