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尾舵机行程的求教

楼主(2010-11-10):
本人新手,飞越250、HG830陀螺+MD922尾舵、WFT08S控,问题:陀螺尾舵行程已调到最低,而实际还是略大,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还望各位老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舵机孔的位置,换到离圆心近的孔上试试吧

网友B:
陀螺上的LIMIT调小一点,控上的行程最好还是保持在100%以上。经验尾舵机舵机孔用靠里的,也能缩短行程。两个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