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用的高频电源能和电镀用的电源通用吗?

楼主(2010-11-10):
线切割用的高频电源能和电镀用的电源通用吗?请高人指点!
如果不能通用,需要加装什么模块!

网友A:
电镀电源貌似低压大电流直流电,不是高频电源,不是高人,凑个热闹

网友B:
线切割电压60~90V,电镀5~20V.
脉冲电流对电镀效果是好些,但用工频变压器整流后不滤波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