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做红箭!

楼主(2010-11-10):
一直计划编辑这个帖子!正好这几天时间充裕,开工了!
本贴希望新手和动手能力不好的兄弟详细阅读!本贴中我会教你如何利用三视图和图片制作一架自己喜爱的飞机!(不需要全比例的工作图你也可以做出好飞机)。
首先需要一张三视图!这里以红箭为例!(呵呵本打算直接采用马头大师的图纸,反复考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要教会大家如何不用标准的工作图)。
看图:
下 载 (55.68 KB)

网友:
这是一张红箭的kt板机的三视图,首先用直尺量出这张图纸中各个部件的实际尺寸。(图纸可以使用A4纸打印在一张上面),然后根据自己需要制作的飞机大小放出比例,如何放比例?很简单,比如图纸实际的翼展丈量后是12cm,那么你就当他是12m乘以%几后就会得到自己合适的尺寸了,一定要记住是乘以了%几,以后所有部件都要乘以这个数值。所有部件的比例放大后,你就可以在大纸上绘制出实际制作需要的图纸了,(我一般会省略这一步)。
看图:

飞机部件分类,目的是便于切割模板的制作,毕竟一架飞机的曲面太多,你不可能通过一幅模板搞定的。红箭飞机的部件分割,机头、机尾、机翼、进气道。这样分割可以通过单独的模板一次切割出需要的部件,剩下的就是涂胶对接了!

楼主:
如果你想把这架飞机做的更逼真一些,那么就必须采用普通的泡沫板了,可以再对接前将各个部件打磨成型,epp就不行了,我这里采用epp制作,所以每一个板件都是直棱直角的!
需要打磨必须参照实际飞机图片:

楼主:
模板的制作!
很简单,根据你放出的比例,将不同部位的板件顶视图、侧视图绘制在三合板上就可以了,最好选用质量好的三合板,三合板中间有空隙的在随后的切割过程中会带来很多麻烦的!
看图!已经就位的各个部件的模板!

为什么采用模板加工飞机部件哪?只有一个理由,没有cnc切割机,有了软件也不会,岁数大了学习也慢,模板切割不次于cnc,哈哈!
看图!板件通过模板+你自制的电热切割弓就可以加工出来!

手工切割在模板的配合下,部件切割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啊

楼主:
接下来就是部件的对接了,部件对接同时设备(不容易在最后安装的设备)安装!
下 载次数:0

网友:
老办法,双面涂胶5分钟后对接!注意尾巴,内部掏空的。

下 载次数:0

网友:
机身对接完成!

下 载次数:0

网友:
进气道到位!

下 载次数:0

网友:
看效果还行!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机翼对接!机翼顶视图发现轮廓不对,随后在修改吧!

下 载次数:0

网友:
机翼对接后,与机身结合部的多余部分要切掉。保证严丝合缝。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尾翼,这个部件不需要模板,直接画在上面用刀切下!

下 载次数:0

网友:
开孔,插入,粘接,这个部位可以用502

下 载次数:0

网友:
看效果,还行!

下 载次数:0

楼主:
全动式水平尾翼的制作!

先切出左右机翼,签字笔笔芯+自动铅笔管+舵机摇臂制作。

现在白纸上画出机身的宽度,然后将机翼平铺在上面,将做好的摇臂开槽装入,一定注意机翼铺平,摇臂垂直!

楼主: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大有用处啊!

呵呵!做了一个小工具,可以准确的在机身左右画出水平尾翼摇臂轴的固定孔位置!
下 载次数:0

楼主:
安装水平尾翼前一定要将舵机拉杆预先装好,要不机翼固定后空间有限,就不好安装了!

水平尾翼舵机位置!

舵机就位!

空要开大一些,电机线、副翼舵机线,都要进过这里到驾驶舱的!防止干扰水平尾翼舵机的正常动作!

舵机前后摆动位置要富余!

引线进入驾驶舱!

电机座!3mm航空层板一点点就够了!电机使用1806,倒时候还是我的老办法直接502吧电机粘上去就可以了!

假组装看下效果!哎~机翼的形状不对头啊!难看的要命,要改.一定要改的!

回见!今天到这里,余下的工程还没有进展,马上要给电调焊接延长线了,要不重心没法调整啊!

网友:
机翼形状不太对呀,呵呵饿

网友:
强贴,得留个名才好

网友A:
关注中, 。看上去是EPS的。。一炸粉碎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手艺很好,模板留着,以后给我用

网友:
用kt板的图纸 好手艺

网友:
羡慕楼主的手艺

楼主:
完成!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看上去是EPS的。。一炸粉碎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B:
顶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C(2010-12-29):
我勒个去!这都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