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首飞,上图啦! 更新机壳图片啦!

楼主(2010-11-10):
       今天首飞,飞得还算成功,没摔   感觉可能飞机还没调好,不在状态,不够稳。有个问题,按照说明书上调整的连杆长度53mm,双桨非常严重,无奈之下其中一根长度伸长了2mm多才基本消除双桨,别的地方都检查了,安装没问题,也没啥好调整的地方,想问下这个算正常吗?
已经换上了飞越65的玻桨,两根连杆用卡尺调成了53毫米,无双桨,泰世精度还是不错的   尾舵机换成了DS520,又在网上订了个航拍架,打算这两天装上试试

网友:
舵机盘 看说明是要斜偏装。不是对角直线。YT的马达线在上面好别扭哦。。。舵机线可以走内线。

网友:
和我的电机一样,都是明智之举。。。。。

网友A:
就是说你的拉杆一根是53,一根是55啦? 怎么会这样?

539舵机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的拉杆一根是53,一根是55啦? 怎么会这样?

539舵机用起来怎么样?

恩是这样的,我也很奇怪啊,如果调成一样长就是双桨。
539还不错,飞航线没问题,以前我在50油机上也用过呢

网友:
539飞3d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电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样。。。。。。。。。。

这电机发热好大啊,我就飞了下悬停,用手摸大概有50多度,还没装头罩

网友:
连杆长度不一,一点都不奇怪。 大桨桨根有点角度,就意味着得调连杆了。

网友C:
浆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可能有问题,

我仔细看了下确实是桨的问题,根部安装平面和翼面不平行,你那425用的什么桨?

网友:
这个飞机很杂

网友:
电调在这个位置也不理想,散热不行。

网友D:
2根拉杆长度不一样的话就是2根L臂那里没装平,就是副翼那2根L臂,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后来调好L臂,2根拉杆一样长就不会双桨了

网友:
建議升級日字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是这样的,我也很奇怪啊,如果调成一样长就是双桨。
539还不错,飞航线没问题,以前我在50油机上也用过呢

额滴神啊!50油机也敢用5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根拉杆长度不一样的话就是2根L臂那里没装平,就是副翼那2根L臂,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后来调好L臂,2根拉杆一样长就不会双桨了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L逼没装好,后来仔细调整了,问题还是存在,又发现其实跟L臂是没关系的。应该是桨的问题,这便宜的桨真是不靠谱,又订了两幅飞越的蓝桨,一会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滴神啊!50油机也敢用539

呵呵不飞3D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辉盛995都有人用呢,539怎么着也是原厂的舵机啊

网友:
双桨,估计和你的桨有关系

楼主:
今天新换上了65的飞越玻纤桨,连杆用卡尺调成53mm,一起飞无双桨,翼面像刀一样 看来桨真的挺重要,前几天是误会泰世的精度啦

楼主:
有人知道500的航拍架怎么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