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卖硬轴里面的传动轴

楼主(2010-11-10):
硬轴里面的传动轴歪了,看了下淘宝都是要整根硬轴系一起买的,求哪个网店有买!!淘宝上也有那种光轴,但是没有螺纹,谁能帮指条明路啊,我的硬轴是4MM的!!

网友A:
 我比较愚钝,没看懂您的意思。您是要买万向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愚钝,没看懂您的意思。您是要买万向节?
里面那条传动轴。

网友:
很多家都有卖 !找专门卖船的!不想当托 你自己去找一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很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钝…
的确很钝了。。。。。。。。。。。。。。。。。。。。。

网友:
试过自行车的条幅吗,可能有合适的,不行找根4MM的铁丝买个丝搬自已搬。

网友C:
用不锈钢电焊条4mm在水里泡一下,刮掉上面的焊药,一根4mm的硬轴到手了

网友:
ETTI有单轴卖的

网友:
我卖. 给我尺寸!

网友:
LZ你要多长的啊?我这倒是有几根以前的没用的,合适就送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锈钢电焊条4mm在水里泡一下,刮掉上面的焊药,一根4mm的硬轴到手了

强人啊

网友:
用电焊条做硬轴,看你用在哪,用在仿真船上(低速),完全可以。我就是采用电焊条做硬轴,用在仿真船上,当然要选择,一定要直,必要时要校一下,否则高转速时震动大,如做竞速艇就不合适了,况且现在谁还在用硬轴玩竞速,都用软轴了,什么都玩专业,对于米多的人来说无所谓,船壳玻璃钢的次之,为追求减轻几十克的重量,提高速度,要碳纤的,(说明一点,绝没有看人有,笑人无的意思),总归层次不同,追求也不同,但对于米不多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奢求,舰船模型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项目,我本意是想给初次想入舰船模型的朋友一点启发,拓宽一下思路,总之自己动手,多学习,勤思考,多请教,一样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上的观点。
米多的人同样也可以追求折腾的乐趣,不一定买现成的。

网友:
米不在花多少,竞速艇带给你风驰电掣般的快感,仿真船带给我的是另一种美感,但快乐是一样的,

网友:
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仿真船轴系的方法,简单易行,电焊条规格有2.3dengmm, 3.2mm, 4mm, 5mm等,够你选择的了,轴套管用废拉杆天线,轴套用合适的铜丝(电线剥皮)在选择合适的电焊条上绕几圈,用锉刀修平切口上锡,焊在轴套管的两端 ,注上黄油一根仿真船轴系大功告成,经实践滴水不漏,对不是追求完美的人来说非常实用,相信对有些朋友会有一些帮助和启发,相互切磋,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晕,淘宝怎么会没呀,我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