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失事,挂树上了(一颗螺丝钉造成的空难)

楼主(2010-11-10):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lIwGEKA1lY/
尾中联螺丝钉松了,尾巴自旋老快了,http://www.tudou.com/v/klIwGEKA1lY==.html。
大家帮忙转帖下,不知怎么搞的视频没法播放 。问题已解决,谢谢遛鱼将的帮助

网友:
我昨天也撞树了,损失大奖,大浆夹,主轴。。。。。

网友:
看不到。一般是机械故障。

网友:
尾舵机死翘翘了

自旋的好快啊

网友:
   掛樹上沒有炸得那麼傷吧!

网友:
损失程度小就好~

网友:
看看

http://www.tudou.com/v/klIwGEKA1lY/v.swfhttp://www.tudou.com/v/klIwGEKA1lY==.html

网友A:
看你用黄色破桨就知道是这事

网友:
尾舵机连杆。断了吧。不锁尾了`

网友:
还算幸运了,估计损失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黄色破桨就知道是这事
我买了一些黄桨 一直没用  不好看
黄桨容易出问题么?

楼主:
舵机没坏,拉杆也没断,尾桨也没有问题,是尾中联顶丝折腾松了,以前飞航线的时候这个顶丝一直没打螺丝胶,折腾时间长了松了没检查出来,仔细看视频在失控之前尾巴急剧向右跑了大概30度,此时尾桨还转,再次加油然后就不行了,杯具啊!上树前努力控制来着,没能平稳落地,后来感觉挂树上应该损失小,收点油让它上树,结果削断一根直径1cm的树枝,半只桨飞出来掉地上,共损失:桨+横轴+尾管"。现在每次上天前都得仔细检查一遍关键的螺丝钉,不敢大意了,大家引以为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没坏,拉杆也没断,尾桨也没有问题,是尾中联顶丝折腾松了,以前飞航线的时候这个顶丝一直没打螺丝胶,折腾时间长了松了没检查出来,仔细看视频在失控之前尾巴急剧向右跑了大概30度,此时尾桨还转,再次加油然后 ...
7

网友B:
切熄火啊   晕  熄火了就不自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熄火啊   晕  熄火了就不自旋了

熄火有毛用?

网友:
熄火有没有用。有用以后就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熄火啊   晕  熄火了就不自旋了

谁告诉你的切熄火就不会转了 没常识..

网友:
 lz也高手啊,都成那样了还在空中坚持了那么久 看样子应该机械故障吧

网友:
LZ真厉害,飞得很好,最后竟然还能控制

楼主:
 要练习过自旋航线就好了,当时想等它飞到开阔点的地方慢慢降下来,可惜场地有限,只怕再等下去飞机直接奔铁丝网去了,看到有树干脆让它掉树上好了。教训是,飞机上天别忘记检查,一颗螺丝钉就有可能造成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