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掉MOS的电调能改成BEC来用吗?

楼主(2010-11-10):
XXD的30A烧了MOS

听说可以改BEC   怎么改啊?  请教啊

网友:
把场效应管拆了,剩下的就是BEC了?

楼主:
不懂啊。。 请高人来了

网友:
建议LZ别改装,其实这个很简单的:直接拆掉动力电路就可以.
LZ这样问估计电子知识不怎么样.
直接搞个BEC也就几十元,
搞不好将电子设备全烧了那得不贘失!

网友:
不会烧的,用刀把全部坏的管子拆了就可以了,那三根线也拆了,没用了。我的XXD烧了之后就是这么改的,不过BEC效率不高,只能用2S电,稳定性其实比UBEC还好

楼主:
我准备用来飞无动力     就用2s的300以内的电池

就把所有MOS拆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的,
XXD使用两到三个7805作为BEC输出,效率自然不高
改好后先测试下BEC电压是否正常才使用
祝爽飞:loveliness:

网友:
楼主 直接去买个BEC

网友:
这两张图上的怎么改bec

网友:
两个78m05拆下来搭个线就成了bec.

网友:
7805左边是电池正极输入端,右边是5伏正极输出端,中间是公共电源负极。
想怎么改随便吧,没有其它零件了。

网友:
搞2个7805还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