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垂直起降飞机。。。。求一下指导

楼主(2010-11-10):
先说明一下 我准备做的是倾转涵道垂直起降飞机 就是能从悬停转平飞的  以前只用过陀螺仪和平衡仪不了解四轴飞控
初步想法是 左右两个主涵道提供升力 前后两个小涵道控制偏航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大家解答1,4个涵道的规格是两两一组 飞控控制时有没有影响
                          2,转到平飞之后 飞机肯定有舵面控制了  这时能不能让飞控停止工作 毕竟平飞之后不需要像四轴飞 行器那样平衡
                          3以前用四个陀螺仪分控时平漂的厉害 用四轴能不能解决平漂的问题 哪怕小点也好

最后还有个小小的问题  陀螺仪和平衡仪都是拿回来就能用  这个飞控板好像还要自己加工一下 过程麻烦不

各位N人有什么好想法也多多提

网友:
搂主的飞机和普通的四轴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他做的可能是垂直起降的!固 定 翼
如果不是~还是直接4轴吧!至于飘!你要是飞低空!去看看AR基本不漂!
你要是飞高空!MK全套配全也不会很飘!gps导航版啥的都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 定 翼的  和四轴不同的地方在于四个电机大小不一样  可能需要改一下飞控板算法  而且希望它随时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