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11-10):
本人刚刚开始关注海模,关于一些问题请教?
无刷电机kv值选择有什么讲究?
电池几S   几C   多少mA有什么讲究?
电调几A有什么讲究?

如果相配一个60cm长的O艇  速度能在50左右,持续航行时间在10-20分钟,应该如何选择电机、电调、电池??谢谢!!!!

网友:
多多潜水说 你看一周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啦   希望玩的开心

网友:
也可以用"搜索"!
要多多潜水!

网友:
电机KV的选择要根据螺旋桨的转速范围和打算用的电池的电压来共同决定。电池电压用的高,那么电机的KV相对就要选低一些。

网友:
60cm长的O艇  速度能在50左右,持续航行时间在10分钟就应该是极限啦。。。。潜水啦老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可是搜索也找不到,模友们发几个教学的链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刚刚开始关注海模,关于一些问题请教?
无刷电机kv值选择有什么讲究?
电池几S   几C   多少mA有什么讲究?
电调几A有什么讲究?

如果相配一个60cm长的O艇  速度能在50左右,持续航行时间在10-20分钟,应 ...

10-20分钟还要50KM MONO1比赛也就跑6分钟 按照你的要求,你要多大容量的电池啊!

网友A:
1、电机的KV值算法一般是:KV值*电池的电压=50000转以下 例如2475KV*18.5V=45787.5转(因为无刷电机的空载转速在50000转以内,所以只要先选好自己准备的使用的电池就能定出电机的大致KV值了,但具体还得和螺旋浆进行合理的搭配)

2、电池的算法也算比较简单的,就是容量(mA)*放电C数=电池的电流(A),至于S就是指电池组的单片电芯咯!例如锂电的单片电芯电压为3.7V  那么3S锂电就是3*3.7V=11.1V啦!而在这里电压又决定了你可以选用多少KV值的电机,同样反过来说先选好了电机有了KV值后那么所能用的电池电压也是能大致算出来的了。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刷电机通常都会有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电流,例如如果电机标的是耐流80A  那么电调和电池的选用就得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数值太多。一般我的配法是100A电机+120A电调+100A电流的电池组。(仅供参考)

3、电调的选用只要您读懂了上面2点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咯!

网友:
三十哥的解说太详细了!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以前玩有刷可以耍半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的KV值算法一般是:KV值*电池的电压=50000转以下 例如2475KV*18.5V=45787.5转(因为无刷电机的空载转速在50000转以内,所以只要先选好自己准备的使用的电池就能定出电机的大致KV值了,但具体还得和螺旋浆进行 ...

学习了。
潜水很浪费时间,而且未必能找得到。
这样的回答很好。谢谢。